转:allegro光绘文件的输出

楼主(2012-11-08):
1、在出光绘前,除了确保电路板的电气性能无任何错误之外,就是要对丝印层的显示进行简单的处理(根据各公司要求和个人习惯);在V16.2中,丝印的处理通过菜单 manufacture--->silkscreen..或者工具栏里面的,进入AUTO silkscreen设置窗口,如下图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
丝印层面(layer)-----top   bottom   或者 both
显示元素: lines(元件边框等)  text(字符)  或者both
需要提取的放入丝印的class and subclass属性
Text的自动处理方式(一般都需要手动调整)

设置完后, 点击silkscreen  系统会根据设置自动处理,一般需要进一步手工调整;

完成后,使用菜单 EDIT--->Change调整文字的大小,通过find和option标签完成*作

最后,使用move命令 手工调整丝印字符即可;
skyline

2、 钻孔文件的处理

首先通过菜单 Manufacture--->NC--->NC parameters或者快捷工具栏的(右边一个)  设置钻孔文件的参数,如下图:

◆Parameters file:输出NC 数据的名称和路径,默认名为nc_param.txt。
◆Output file:输出文件。
◆Header:在输出文件中指定一个或多个ASCII 文件,默认值为none。
◆Leader:指定在数据的引导长度。
◆Code:ASCII/EIA,指定数据的输出格式,默认为ASCII。
◆Excellon format:钻孔格式。
◆Format:3.5:输出NC DRILL 文件中坐标数据的格式。一般英制采用3.5 格式。要与Artwork基本参数设置匹配
◆Offset X: Y: 指定坐标数据与图纸原点的偏移量。
◆Coordinates:Absolute.Incremental输出的文件是相对坐标还是绝对坐标。选用绝对值Absolute
◆Output units: English.Metric. 输出单位为英制还是公制。
◆Leading zero suppression:前省零。
◆Trailing zero suppression: 后省零。
◆Equal coordinate suppression: 简化相同的坐标。
◆Enhanced Excellon format:选择在NC Drill 和NC Route 输出文件中产生
设置
参数文件保存路径及文件名
输出文件的 信息(编码常用ASCII,其他默认即可)
其他格式   输出单位根据自己的pcb的设置选择英制还是公制 其他一般选择默认
(此文件要交给生产厂家,还是小心处理一下

接下来,如何生成钻孔文件:
使用菜单:manufacture--->NC---->NC drill命令,进入设置对话框

设置
文件保存路径和文件名
scale factor(比例因子)-----钻孔坐标的比例系数(使用绝对坐标 一般不要设置)

drilling: layer pair(全是通孔)   layer(有盲、埋孔选用)

其他默认设置即可
然后 点击drill 生成.drl钻孔文件

如果,pcb上有 长方形、椭圆形等异形slot的时候,还要执行manufacture-->NC---->NC  route, 弹出设置对话框,route执行以下就行;

注:无特殊要求,大家尽量简单设置,具体*作交给pcb厂家处理;否则,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接下来 就是生成钻孔表/钻孔图
先关闭pcb的所有显示  只显示板子边框;
然后执行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或选择工具栏 (左边一个) 进入drill legend设置对话框,

◆Template file:钻孔图例表格的模板文件,默认为default-mil.dlt。
◆Legend title:钻孔图例的名称,默认为DRILL CHART。
◆Output unit:单位为mil,设置单位应与电路板的设置应一致。
◆Hole sorting method:孔种类的排序方法。
◆By hole size:按孔的大小顺序排序。
Ascending:升序。
Descending:降序。
◆By plating status:按是否金属化孔排序。
Plated first:金属化孔排在前面。
Non-plated first:非金属化孔排在前面。
设置 unit输出单位(公制、英制)
     legends:layer pair(全是通孔)   layer(有盲、埋孔选用)
其他默认设置;然后ok 就自动生成钻孔表
引用 网友A:

3、光绘文件的输出:
执行菜单manufacture-->artwork或者工具栏(像个照相机的图标)进入 光绘设置窗口
在进入设置框口时 可能会跳出2个警告窗口
警告1:

这个警告是提示Artwork里面的底片格式与动态Shape里面底片格式参数设置不一致,只要把动态Shape里面的Artwork format与底片参数的Device Type一致就可以了:
选择菜单 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s...      选择void controls选项卡设置artwork format为 rs274x即可

警告2:

这个是单位选择告警提示  如果你选择公制会有另外信息告警提示

通用设置中,device type 国内大部分厂家都支持 rs274x    单位根据自己的工程设置选择;错误措施,初学者建议使用 abort all;其他默认

在该标签对话框内,可以设置你要输出的光绘文件层元素,和一些常用设置;
Film name底片名称: 显示当前选中的底片名称
Rotation指底片的旋转角度和Offset X/Y坐标数据与指定原点偏移值:一般使用默认值0
Undefined line width  0线宽定义值,也就是PCB上有些0线宽的线段在转成底片时线宽: 一般可以5(mil)
Shape bounding box板子Outline外扩的隔离线: 一般使用100(mil)表示板边周围的隔离线(Anti etch), 由Outline 的中心线往外扩100mil(只有负片才有用)
底片输出模式Plot mode: Positive:正片;Negative:负片
信号层面一般都用Positive,电源,地层面一般使用Negative。
Film mirrored底片稿镜像: 一般情况不需要镜像
Full Contact Thermal-Reliefs忽略Thermal 采用全连接: 这个选项只针对负片有用,是让连接Plane层面的所有Pin脚都用全连接方式与Plane层面连接,Pad的Thermal-Relief无效,如果板子上的via过孔没有设计Flash Symbol的话,勾不勾选此项,都是full Contact.
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去除未连接的焊盘: 一般内层走线层可使用
Vector based pad behavior:此项默认选择。对于Raster-based 数据,若不选择此项,那么负片转出的隔离盘为被此处的孔掏空的样式。

需要注意的的是
a、因为allegro在画图的时候支持0线宽*作,在出光绘的时候需要输出的肯定不能是0线宽(尤其是丝印层),所以需要设置每层的未定义线宽(undefined line width),此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
b、plot mode:层片的正片、负片设置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c、选择rs274x格式输出时,最好选中vector base pad behavior选项
引用 网友A:

光绘文件包括下面的文件:

光圈表及光绘格式文件   art_aper.txt   Aperture and artwork format
光绘参数文件               art_param.txt   Aperture parameter text
顶层布线层 Gerber 文件      top.art   Top(comp.)side artwork
内部层布线层 Gerber 文件   inner.art   Inner layer artwork
内部电源层 Gerber 文件       vcc.art   Vcc layer artwork
内部地层 Gerber 文件          gnd.art   Gnd layer artwork
底层布线层 Gerber 文件      bot.art   Bottom(solder) side artwork
顶层丝印层 Gerber 文件  topsilk.art   Top(comp.)side silkscreen artwork

底层丝印层 Gerber文件  botsilk.art   Bottom(solder) side silkscreen artwork
顶层阻焊层 Gerber 文件 topsold.art   Top(comp.) side solder mask artwork
底层阻焊层 Gerber 文件 botsold.art   Bottom(solder) side solder mask artwork
.钻孔和尺寸标注文件         drill.art
钻带文件                ncdrill1.tap
下面的两层如果不是要经过回流焊的话,通常不要:
顶层焊接层(锡膏钢网层) Gerber 文件 toppast.art  Top(comp.) side paste mask artwork
底层焊接层(锡膏钢网层) Gerber 文件  botpast.art  Bottom side paste mask artwork

(a)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VIA CLASS/TOP

PIN/TOP

ETCH/TOP

(b) GND:

BOARD GEOMETRY/OUTLINE

VIA CLASS/GND

PIN/GND

ETCH/GND

(c) INTERNAL1:

BOARD GEOMETRY/OUTLINE

VIA CLASS/INTERNAL1

PIN/INTERNAL1

ETCH/INTERNAL1

(d) INTERNAL2:

BOARD GEOMETRY/OUTLINE

VIA CLASS/INTERNAL2

PIN/INTERNAL2

ETCH/INTERNAL2

(e)VCC:

BOARD GEOMETRY/OUTLINE

VIA CLASS/VCC

PIN/VCC

ETCH/VCC

(f)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VIA CLASS/BOTTOM PACKAGE

PIN/BOTTOM BOARD

ETCH/BOTTOM BOARD

(g) SILKSCREEN_TOP:

REF DES/SILKS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h) SILKSCREEN_BOTTOM: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GEOMETRY/OUTLINE

(i)SOLDERMASK_TOP:

VIA CLASS/SOLDERMASK_TOP

PIN/ SOLDER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j)SOLDERMASK_BOTTOM:

VIA CLASS/SOLDERMASK_BOTTOM

PIN/SOLDERMASK_BOTTOM

PACKAGE GEOMETRY/OLDERMASK_BOTTOM

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