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常用库文件&分立元件库

楼主(2012-11-08):
protel 99 常用库文件&分立元件库

原理图常用库文件: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各类通用元件库
Dallas Microprocessor.ddb ————Dallas公司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库
Intel Databooks.ddb ————Intel公司数据手册中的集成电路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DOS版Protel电路原理库

PCB图常用库文件:
Advpcb.ddb
General IC.ddb ————通用IC封装库
Miscellaneous.ddb ————各种通用元件封装库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中部分分立元件名称中英对照表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型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PNP型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1和POT2————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和RES2——电阻
RES3和RES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桥式电阻
RESPACK1~~RESPACK4 ——排阻
SCR ———晶闸管
PLUG——插头
PLUG AC FEMALE和PLUG AC 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DIP2~~SW-DIP9————开关
SW-DPDT ———— 双刀双掷开关
SW-DPST ———— 双刀单掷开关
SW-SPST————单刀单掷开关
SW-SPPT————单刀双掷开关
SW-PB ————按钮(开关)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1~~ZENER3————稳压二极管
DPY_7-SEG和DPY_7-SEG_DP  ————数码管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元件库及部分元件中英对照表
Protel Dos Schematic 4000 Cmos .Lib ———— 40.系列CMOS管集成块元件库( 例:4013 D                            触发器 和4027 JK 触发器 )
Protel Dos Schematic Analog Digital.Lib ———— 模拟数字式集成块元件库(AD系列 DAC系列 HD系列 MC系列 )
Protel Dos Schematic Comparator.Lib ————比较放大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hcematic Intel.Lib ———————INTEL公司生产的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Linear.lib ————————线性元件库( 例:555 )
Protel Dos Schemattic Memory Devices.Lib ————内存存储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SYnertek.Lib ————————SY系列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Motorlla.Lib———— ————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NEC.lib———— ————NEC公司生产的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Operationel Amplifers.lib ————运算放大器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TTL.Lib ————————晶体管集成块元件库 74系列
Protel Dos Schematic Voltage Regulator.lib ————电压调整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Zilog.Lib ————————齐格格公司生产的Z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74系列:
74LS00 ————TTL 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2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LS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3 ————TTL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2 ————TTL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3 ————TTL 13输入端与非门
74LS136 ————TTL 四异或门
74LS138 ————TTL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39 ————TTL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LS145 ————TTL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LS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LS150 ————TTL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LS151 ————TTL 8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3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4 ————TTL 4线—16线译码器
74LS155———— TTL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6 ————TTL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7 ————TTL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8———— TTL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6 ————TTL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LS160———— TTL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2 ————TTL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4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5 ————TTL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6 ————TTL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9 ————TTL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LS17 ————TTL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LS170 ————TTL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173 ————TTL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LS174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LS175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LS180 ————TTL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LS181 ————TTL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185 ————TTL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LS190 ————TTL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LS191 ————TTL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LS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4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5————TTL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LS196 ————TTL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LS197 ————TTL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LS2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1 ————TTL 4输入端双与门
74LS22 ————TTL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21 ————TTL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240 ————TTL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1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3 ————TTL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4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5 ————TTL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7 ————TTL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LS248 ————TTL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LS249 ————TTL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LS251 ————TTL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6 ————TTL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LS257 ————TTL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8 ————TTL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9 ————TTL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LS26 ————TTL 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LS260 ————TTL 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LS266————TTL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LS27———— TTL 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LS273 ————TTL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LS279 ————TTL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LS28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LS283 ————TTL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LS290 ————TTL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3 ————TTL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295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298 ————TTL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LS299 ————TTL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30 ————TTL 8输入端与非门
74LS32 ————TTL 2输入端四或门
74LS322 ————TTL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323 ————TTL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LS33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LS3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4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5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LS450 ————TTL 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1 ————TTL 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3 ————TTL 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6 ————TTL 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60 ————TTL 十位比较器
74LS461 ————TTL 八进制计数器
74LS465 ————TTL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6 ————TTL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7 ————TTL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8 ————TTL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9 ————TTL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LS47 ————TTL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8 ————TTL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LS4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491 ————TTL 十位计数器
74LS498 ————TTL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LS50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02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03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1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33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3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4 ————TTL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0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LS55 ————TTL 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63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LS564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LS573 ————TTL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LS574 ————TTL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LS645 ————TTL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LS670 ————TTL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73 ————TTL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74 ————TTL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LS76 ————TTL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LS83 ————TTL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LS85 ————TTL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LS8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门
74LS90 ————TTL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93 ————TTL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LS95———— TTL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97 ————TTL 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CD系列:
CD4000———— 双3输入端或非门+单非门 TI
CD4001 ————四2输入端或非门 HIT/NSC/TI/GOL
CD4002———— 双4输入端或非门 NSC
CD4006 ————18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07———— 双互补对加反相器 NSC
CD4008———— 4位超前进位全加器 NSC
CD4009———— 六反相缓冲/变换器 NSC
CD4010———— 六同相缓冲/变换器 NSC
CD4011 ————四2输入端与非门 HIT/TI
CD4012 ————双4输入端与非门 NSC
CD4013———— 双主-从D型触发器 FSC/NSC/TOS
CD4014 ————8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15 ————双4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TI
CD4016 ————四传输门 FSC/TI
CD4017 ————十进制计数/分配器 FSC/TI/MOT
CD4018 ————可预制1/N计数器 NSC/MOT
CD4019 ————四与或选择器 PHI
CD4020 ————14级串行二进制计数/分频器 FSC
CD4021 ————08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PHI/NSC
CD4022 ————八进制计数/分配器 NSC/MOT
CD4023———— 三3输入端与非门 NSC/MOT/TI
CD4024 ————7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MOT/TI
CD4025 ————三3输入端或非门 NSC/MOT/TI
CD4026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 NSC/MOT/TI
CD4027 ————双J-K触发器 NSC/MOT/TI
CD4028 ————BCD码十进制译码器 NSC/MOT/TI
CD4029 ————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NSC/MOT/TI
CD4030 ————四异或门 NSC/MOT/TI/GOL
CD4031 ————64位串入/串出移位存储器 NSC/MOT/TI
CD4032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33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 NSC/TI
CD4034 ————8位通用总线寄存器 NSC/MOT/TI
CD4035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TI
CD4038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40 ————12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MOT/TI
CD4041 ————四同相/反相缓冲器 NSC/MOT/TI
CD4042 ————四锁存D型触发器 NSC/MOT/TI
CD4043 ————4三态R-S锁存触发器("1"触发) NSC/MOT/TI
CD4044 ————四三态R-S锁存触发器("0"触发) NSC/MOT/TI
CD4046———— 锁相环 NSC/MOT/TI/PHI
CD4047 ————无稳态/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NSC/MOT/TI
CD4048 ————4输入端可扩展多功能门 NSC/HIT/TI
CD4049 ————六反相缓冲/变换器 NSC/HIT/TI
CD4050 ————六同相缓冲/变换器 NSC/MOT/TI
CD4051 ————八选一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2 ————双4选1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3 ————三组二路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4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5 ————BCD-7段译码/液晶驱动器 NSC/HIT/TI
CD4056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9———— “N”分频计数器 NSC/TI
CD4060 ————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TI/MOT
CD4063 ————四位数字比较器 NSC/HIT/TI
CD4066 ————四传输门 NSC/TI/MOT
CD4067 ————16选1模拟开关 NSC/TI
CD4068 ————八输入端与非门/与门 NSC/HIT/TI
CD4069 ————六反相器 NSC/HIT/TI
CD4070 ————四异或门 NSC/HIT/TI
CD4071 ————四2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2 ————双4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3 ————三3输入端与门 NSC/TI
CD4075 ————三3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6 ————四D寄存器
CD4077 ————四2输入端异或非门 HIT
CD4078 ————8输入端或非门/或门
CD4081 ————四2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2 ————双4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5 ————双2路2输入端与或非门
CD4086 ————四2输入端可扩展与或非门
CD4089 ————二进制比例乘法器
CD4093 ————四2输入端施密特触发器 NSC/MOT/ST
CD4094 ————8位移位存储总线寄存器 NSC/TI/PHI
CD4095 ————3输入端J-K触发器
CD4096 ————3输入端J-K触发器
CD4097 ————双路八选一模拟开关
CD4098 ————双单稳态触发器 NSC/MOT/TI
CD409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NSC/MOT/ST
CD40100 ————32位左/右移位寄存器
CD40101 ————9位奇偶较验器
CD40102 ————8位可预置同步BCD减法计数器
CD40103———— 8位可预置同步二进制减法计数器
CD40104 ————4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CD40105 ————先入先出FI-FD寄存器
CD40106 ————六施密特触发器 NSC\\TI
CD40107 ————双2输入端与非缓冲/驱动器 HAR\\TI
CD40108 ————4字×4位多通道寄存器
CD40109 ————四低-高电平位移器CD4529 双四路/单八路模拟开关
CD4530 ————双5输入端优势逻辑门
CD4531 ————12位奇偶校验器
CD4532 ————8位优先编码器
CD4536 ————可编程定时器
CD4538 ————精密双单稳
CD4539 ————双四路数据选择器
CD4541 ————可编程序振荡/***
CD4543————BCD七段锁存译码,驱动器
CD4544 ————BCD七段锁存译码,驱动器
CD4547 ————BCD七段译码/大电流驱动器
CD4549 ————函数近似寄存器
CD4551 ————四2通道模拟开关
CD4553 ————三位BCD计数器
CD4555 ————双二进制四选一译码器/分离器
CD4556 ————双二进制四选一译码器/分离器
CD4558 ————BCD八段译码器
CD4560 ————"N"BCD加法器
CD4561 ————"9"求补器
CD4573 ————四可编程运算放大器
CD4574———— 四可编程电压比较器
CD4575 ————双可编程运放/比较器
CD4583 ————双施密特触发器
CD4584 ————六施密特触发器
CD4585———— 4位数值比较器
CD459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CD40110———— 十进制加/减,计数,锁存,译码驱动 ST
CD40147 ————10-4线编码器 NSC\\MOT
CD40160 ————可预置BCD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1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2 ————BCD加法计数器 NSC\\MOT
CD40163 ————4位二进制同步计数器 NSC\\MOT
CD40174 ————六锁存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75———— 四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81 ————4位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CD40182 ————超前位发生器
CD40192 ————可预置BCD加/减计数器(双时钟) NSC\\TI
CD40193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NSC\\TI
CD40194————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195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208 ————4×4多端口寄存器
CD4501 ————4输入端双与门及2输入端或非门
CD4502 ————可选通三态输出六反相/缓冲器
CD4503 ————六同相三态缓冲器
CD4504 ————六电压转换器
CD4506 ————双二组2输入可扩展或非门
CD4508 ————双4位锁存D型触发器
CD4510 ————可预置BCD码加/减计数器
CD4511 ————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
CD4512 ————八路数据选择器
CD4513———— 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消隐)
CD4514 ————4位锁存,4线-16线译码器
CD4515———— 4位锁存,4线-16线译码器
CD4516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CD4517 ————双64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518 ————双BCD同步加计数器
CD4519———— 四位与或选择器
CD4520 ————双4位二进制同步加计数器
CD4521———— 24级分频器
CD4522 ————可预置BCD同步1/N计数器
CD4526 ————可预置4位二进制同步1/N计数器
CD4527 ————BCD比例乘法器
CD4528 ————双单稳态触发器

注:同型号的74系列、74HC系列、74LS系列芯片,逻辑功能上是一样的。74LSxx的使用说明如果找不到的话,可参阅74xx或74HCxx的使用说明。
有些资料里包含了几种芯片,如74HC161资料里包含了74HC160、74HC161、74HC162、74HC163四种芯片的资料。找不到某种芯片的资料时,可试着查看一下临近型号的芯片资料。
Protel 99SE 中常见元件的封装形式
元件名称(中文)          元件名称(英文)        封装        备注:
电阻        RES*        AXIAL系列        AXIAL0.3-AXIAL0.7
无极性电容        CAP        RAD系列        RAD-0.1到RAD-0.4
电解电容        ELECTRO*        RB系列        RB.2/.4到RB.5/1.0.
电位器        POT*        VR系列        VR1到VR5
二极管        DIODE*        DIODE系列        DIODE0.4,DIODE0.7
三极管        NPN*        TO-系列
电源稳压块78和79系列        *78*,*79*        TO-系列        TO-126
场效应管        JFET*        TO-系列        同三极管
整流桥        BRIDGE*        D-系列        D-44,D-37,D-46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系列        SIP-2到SIP-20
双列直插元件(集成块)                DIP系列        DIP8到DIP40
晶振        CRYSTAL        XTAL系列        XTAL1和XTAL2
串并口        DB*        DB系列
注:元件名称(英文)上的*号是通配符。
1.电阻: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RES1-RES4;引脚封装形式:AXIAL系列 从AXIAL0.3到AXIAL1.0,后缀数字代表两焊盘的间距,单位为Kmil,一般用AXIAL0.4。
2.电容: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CAP(无极性电容)、ELECTRO(有极性电容);
引脚封装形式:无极性电容为RAD-0.1到RAD-0.4,有极性电容为RB.2/.4到RB.5/1.0.
3.电位器: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POT1和POT2;引脚封装形式:VR1到VR5.
4.二极管: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DIODE(普通二极管)、DIODE SCHOTTKY(肖特基二极管)DUIDE TUNNEL(隧道二极管)DIODE VARCTOR(变容二极管)ZENER1~3(稳压二极管)引脚封装形式:DIODE0.4(小功率)和DIODE 0.7(大功率)。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DIODE0.4。注意做PCB时别忘了将封装DIODE的端口改为A、K)。
6.三极管: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NPN,NPN1和PNP,PNP1;引脚封装形式TO-18、TO-92A(普通三极管)TO-220H(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顿管)。以上的封装为三角形结构。T0-126为直线形,我们常用的9013、9014管脚排列是直线型的,所以一般三极管都采用TO-126。
7.场效应管: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JFET N(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JFET P(P沟道结型场效应管)MOSFET N(N沟道增强型管)MOSFET P(P沟道增强型管)引脚封装形式与三极管同。
8.整流桥: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BRIDGE1和BRIDGE2,引脚封装形式为D系列,如D-44,D-37,D-46等。
9.单排多针插座: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CON系列,从CON1到CON60,引脚封装形式为SIP系列,从SIP-2到SIP-20。
10.双列直插元件(集成块):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根据功能的不同而不同,引脚封装形式DIP系列,从DIP8到DIP40, 其中8-40指有多少脚。例8脚的就是DIP8。
11.串并口类: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DB系列,引脚封装形式为DB系列。
12.电源稳压块有78和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等,79系列有7905,7912,7920等,常见的封装属性有TO-126。
13.发光二极管: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LED.引脚封装形式RB.1/.2,也可采用电容的封装(RAD-0.1到RAD-0.4)。
14.发光数码管: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DPY系列;封装建议自己做!
15.拨动开关: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SW DIP系列;封装需要自己量一下管脚距离来做!
16.按键开关: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SW-PB:封装同上,也需要自己做。
17.变压器: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TRANS1—TRANS5;封装需要自己做,然后加两个螺丝上去。
18.贴瓷片电容:RAD0.1-RAD0.3。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RAD0.1。
19.电解电容:RB.1/.2-RB.4/.8 其中.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100uF用
RB.1/.2,100uF-470uF用RB.2/.4,>470uF用RB.3/.6。
贴片电阻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零件封装是指实际零件焊接到电路板时所指示的外观和焊点的位置。(PCB图上的元件封装也就是元件在电路板上存在的形式。)是纯粹的空间概念。因此不同的元件可共用同一零件封装,同种元件也可有不同的零件封装。像电阻,有传统的针插式,这种元件体积较大,电路板必须钻孔才能安置元件,完成钻孔后,插入元件,再过锡炉或喷锡(也可手焊),成本较高,较新的设计都是采用体积小的表面贴片式元件(SMD)这种元件不必钻孔,用钢膜将半熔状锡膏倒入电路板,再把SMD元件放上,即可焊接在电路板上了。关于零件封装我们在前面说过,除了Miscellaneous Device.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在Miscellaneous Device.lib库中,简简单单的只有NPN与PNP之分,但实际上,如果它是NPN的2N3055那它有可能是铁壳子的TO—3,如果它是NPN的2N3054,则有可能是铁壳的TO-66或TO-5,而学用的CS9013,有TO-92A,TO-92B还有TO-5,TO-46,TO-52等等,千变万化。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在Miscellaneous Device.lib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1和RES2,不管它是100Ω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1/2W的电阻,都可以用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可用AXIAL0.4,AXIAL0.5等等。
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可采用AXIAL0.3-AXIAL1.0封装形式
无极性电容可采用RAD0.1-RAD0.4封装形式
有极性电容可采用RB.2/.4-RB.5/1.0封装形式
二极管可采用DIODE0.4及 DIODE0.7封装形式
石英晶体振荡器可采用XTAL1封装形式
晶体管、FET、UJT可采用TO-xxx(TO-3,TO-5)封装形式
可变电阻(POT1、POT2)可采用VR1-VR5封装形式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装。
    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AXIAL和0.3,AXIAL翻译成中文就是轴状的,0.3则是该电阻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的,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B.2/.4,RB.3/.6等,其中“.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
    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中功率的晶体管,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66,小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5,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有DIPxx,就是双列直插的元件封装,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脚,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100mil。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可不一定一样。例如,对于TO-92B之类的包装,通常是1脚为E(发射极),而2脚有可能是B极(基极),也可能是C(集电极);同样的,3脚有可能是C,也有可能是B,具体是那个,只有拿到了元件才能确定。因此,电路软件不敢硬性定义焊盘名称(管脚名称),同样的,场效应管,MOS管也可以用跟晶体管一样的封装,它可以通用于三个引脚的元件。Q1-B,在PCB里,加载这种网络表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节点(对不上)。在可变电阻上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可变电阻的管脚分别为1、W、及2,所产生的网络表,就是1、2和W,在PCB电路板中,焊盘就是1,2,3。当电路中有这两种元件时,就要修改PCB与SCH之间的差异最快的方法是在产生网络表后,直接在网络表中,将晶体管管脚改为1,2,3;将可变电阻的改成与电路板元件外形一样的1,2,3即可。

元件属性对话框中英文对照
Lib ref 元件名称
Footprint 器件封装
Designator 元件称号
Part 器件类别或标示值

工具栏中英文对照
Schematic Tools 主工具栏
Writing Tools 连线工具栏
Drawing Tools 绘图工具栏
Power Objects 电源工具栏
Digital Objects 数字器件工具栏
Simulation Sources 模拟信号源工具栏
PLD Toolbars 映象工具栏

protel 99se快捷键
一、 原理图库元件制作常用快捷键
P/P 画元件引脚
P/A 画弧线
P/L 画直线
P/R 画矩形
T/C 创建一个新的元器件
T/R 删除原理图元件库浏览器窗口中选中的元器件
T/E 为原理图元件库中选中的元器件重命名
T/W 为原理图元件库中选中的元器件创建一个子件
T/T 删除原理图元件库中选中的元器件子件
二、 原理图绘制常用快捷键
Ctrl + 空格键 重复上一次操作
Alt + 空格键 取消上一次操作
PageUP 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进行放大
Ctrl + PageDown 显示所有图件
PageDown 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进行缩小
End 或 V/R 刷新工作区
Shift + ← 光标以十倍锁定栅格的尺寸为单位左移
Shift + ↑ 光标以十倍锁定栅格的尺寸为单位上移
Shift + → 光标以十倍锁定栅格的尺寸为单位右移
Shift + ↓ 光标以十倍锁定栅格的尺寸为单位下移
Shift + Insert 粘贴
Ctrl + Insert 复制
Shift + Delete 剪切
Ctrl + Delete 删除
Ctrl + F 查找元件
P/P 放置元件
P/W 画连线
P/B 画总线
P/U 画总线分支线
P/J 放置电路接点
P/O 放置电源或地
P/N 放置网络标号
三、 PCB 库元件制作常用快捷键
PageUP 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进行放大
Ctrl + PageDown 显示所有图件
PageDown 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进行缩小
End 或 V/R 刷新工作区
Shift + ← 光标以十倍锁定栅格的尺寸为单位左移
Shift + ↑ 光标以十倍锁定栅格的尺寸为单位上移
Shift + → 光标以十倍锁定栅格的尺寸为单位右移
Shift + ↓ 光标以十倍锁定栅格的尺寸为单位下移
Ctrl + Delete 删除选中的
P/A 放置弧线
P/F 进行填充
P/P 放置焊盘
P/S 放置字符串
P/T 放置线段
P/V 放置过孔
T/C 创建一个新的元件
T/R 删除浏览器窗口中选中的元件
T/E 对浏览器窗口中选中的元件重命名

四、PCB 设计布线常用快捷键
L 打开Document(设计)\Options(选项)对话框中的Layers 标签
Q 或 V/U 公制/英制尺寸单位切换
G 锁定栅格大小的选择设置
Ctrl + G 锁定栅格大小的输入设置
PageDown 或 PageUP 缩放画面
Ctrl + PageDown 画面最小化
Ctrl + PageUP 画面最大化
Shift + PageDown 以10%为步距进行画面缩小
Shift + PageUP 以10%为步距进行画面放大
Alt + 空格键 取消上一次操作
Ctrl + 空格键 重复上一次操作
Ctrl + Delete 删除选中的
+ 或 - 切换工作层
+ 或 - 切换到后一个或前一个工作层
↑ 或 ↓ 垂直移动1个锁定栅格的尺寸
Shift +↑ 或 Shift + ↓ 垂直移动10个锁定栅格的尺寸
← 或 → 水平移动1个锁定栅格的尺寸
Shift + ← 或 Shift + → 水平移动10 个锁定栅格的尺寸
P/A 放置圆心弧
P/E 放置边沿弧
P/C 放置元件
P/O 放置坐标
P/D 放置尺寸标注
P/F 放置填充区域
P/T 放置导线
P/P 放置焊盘
P/S 放置字符串
P/V 放置过孔
P/G 放置多边形覆铜
J/C 查找
S/N 选取网络
S/A 选取全部
S/P 选取连接的导线与元件
S/C 选取导线
S/I 选取范围以内的
S/O 选取范围以外的
End 或 V/R 刷新画面

在 PROTEL99SE-----SCH:
1.使用各个菜单,如 FILE,可用:ALT+F
2.全选:S+A
3.不选: X+A
4.全屏:V+F
5.部分查看:V+A
6.删除部分元件:E+D
7.COPY:E+C
8.PASTE:E+P
9.查找元件:CTRL+F
10.选择相同网络:S+N
PROTELL99SE-PCB:
1.  全选:S+A
2.。不选: X+A
3.  全屏:V+F
4.查找元件:J+C
5.选择相同网络:S+N
6.选择相同物理连接:S+P
7.PCB 属性:O+D
8.PCB 层设置:L
9.添加 PCB 层:O+K
10.放导线:P+T
11.放元件:P+C
12: COPY:E+C
13.PASTE:E+P
14.切换测量单位:Q
15:切换网格:G
16.切换走线角度:SHIFT+空格
17.以走线端点移动:M+E
18:打断走线移动:M+B

电子元件部分电气图形符号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告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电容器 C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整流器 U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
变流器 UC
逆变器 UI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A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207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5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2013-01-19):
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
    这个对于我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3-07-09):
    好贴!大家来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