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扇出问题。

楼主(2012-11-08):
设计一块FPGA开发板,里面有个bga元件,256管脚,有大约30个去耦电容。试问,是先把bga元件管脚扇出再放置去藕电容,还是先把去耦电容放置好再把管脚扇出?

网友:
当然是先扇出了,放电容时可以适当合孔的,可以两个管脚共用一个过孔

网友:
同意 二楼的看法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统一楼上观点!!

网友:
    二楼的做法,正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