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MGA43428这款芯片的吗 指导一下pcb layout

楼主(2012-11-08):
 求指导

MGA43428 datasheet(1).pdf

网友A:
按照DEMO板的布局即可,注意VCC电容,接地及输入输出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DEMO板的布局即可,注意VCC电容,接地及输入输出50.

看demo板的布局 c8 c9 c13应该是去耦电容 是不是离ic芯片远了点   c6旁边27脚的接地网络明显没有和外面的那块铜皮连接  这样子28脚和26脚的信号会不会没有经过地直接耦合了

楼主:
按照图3的这个方式 20 21脚这两个pin脚的地网络明显不能与中心焊盘的地连接 这又是为什么 怎么理解  还有就是微带上的过孔和避让地的间距做多大合适 过孔多大间距打一个 我是按1.5mm打一个过孔 避让0.8mm  这个有没有参考通用的 50欧姆阻抗 0.45mm线宽

网友:
很感兴趣DS中间的LAYOUT是用啥软件实现的。不像是ALLEGRO/ALTIUM/MENTOR中间的任何一款。难道是用ADS作的?

网友B:
事情是这样子的:
按照Layout指导来做,出了问题,领导不会找你麻烦,如果不按照Layout指导来做,出了问题,领导一定找你麻烦。
所以,,,,,如果你想改,一定要让领导最后拍板。不然,,,,后果自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情是这样子的:
按照Layout指导来做,出了问题,领导不会找你麻烦,如果不按照Layout指导来做,出了问题 ...

 中国式的悲哀啊 甭管对不对 照抄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国式的悲哀啊 甭管对不对 照抄就是

事实就是这样呀。如果按照PDF的参考来设计,还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话,然后你才有充分的理由改动。

网友(2012-12-11):
哈哈,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网友:
这个芯片是我们公司都是大力推广的,需要支持的可以联系我。我个人资料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2013-03-17):
你最好把你画的先贴出来,大家给你提建议,无图无真相没有办法给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