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的dxf文件,如何金属固定孔的大小也一并导出?

楼主(2012-11-08):
强烈求助:allegro导出的dxf文件,如何金属固定孔的大小也一并导出?例如3mm的孔内径,5mm的焊盘。到dxf时,只会显示5mm的外盘,纠结中,敬请大虾出手

网友:
使用eda365的skill:

楼主:
你们最近没有更新了啊

网友(2013-07-30):
我也遇到了,有谁可以解决啊

网友A(2013-10-29):
我也遇到了,出DXF时DRILL层开的层面我都开了,还是不能显示钻孔出来,只能看到焊盘大小。出给机构机构工程师经常把孔给搞错,每次要把孔径单独show出来发给他们。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赐教?有skill共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出DXF时DRILL层开的层面我都开了,还是不能显示钻孔出来,只能看到焊盘大小。出给机构机构工程 ...

楼上有信息 不知道有用没用  至少我还没有解决

网友:
设置一下钻孔的形状,全改成圆的,然后再把钻孔那层打开出DXF就可以。我也是最近才学会点皮毛。

网友(2014-01-14):
  可以吗,好像不行吧,具体点,要不截个图共大家参详。。。。

网友(2015-07-28):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楼下的高手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