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临时文件存放在哪里?

楼主(2012-11-08):
在设计过程中,有时候一些误操作导致重复工作,除了undo外,有没有可追溯的临时文件?存放的路在哪里?
多谢!

网友:
两种方法可以操作
1、可以设置自动保存
2、可以把undo的次数设置多一些

网友:
如果有打开自动备份,找找 后缀名为 SAV 的文件,把后缀改成BRD即可使用!

楼主:
再多问一句,自动备份在哪里设置?
初学者,多谢了

网友: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File-management-autosave里面。可以设置自动保存的时间间隔和名字。路径的话和PCB文件同在一起。

楼主:
临时文件使用后不能保存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临时文件使用后不能保存怎么解决?

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

真是不能保存了嘛,怎么样就不可能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不能保存了嘛,怎么样就不可能了嘛

你有没有在autosave后面的value框里打上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在autosave后面的value框里打上勾呀?

不记得了,我看看去......

楼主:
打勾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