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

楼主(2012-11-08):
求解如图电路的功能顺便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主要是保护电源!

网友A:
电源电压高于5V时,P mos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高于5V时,P mos截止!

能具体帮忙分析一下么?

网友:
1、首先你需要了解XC61CN3302MR芯片是干嘛的,查询datasheet中“Standard Voltage Detectors”,明显是一个电压检测芯片;
2、根据芯片手册第2页,知道其VDF(Detect Voltage)是3.3V;
3、根据芯片手册第5页,芯片VIN>VDF,VOUT=VIN,VIN<VDF,VOUT=0;
4、在楼主电路中VDD就是我们的VIN,大小DC5V_IN通过R10和R39分压计算,当DC5V_IN=5.7V时,VDD=3.3V,所以当DC5V_IN<5.7V时,VDD<3.3V,VOUT输出低电平,导通PMOS Q7,使DC5V_IN输出DC_IN;DC5V_IN>5.7V时,VDD>3.3V,VOUT输出=VIN,Q7截止;
综上,所以说该电路可以用于电源的保护,当输入DC5V_IN大于5.7V时,将输出截断。

网友B:
刚忘了上附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忘了上附件了

无法打开文档啊,请再上传一下

网友:
5楼的分析很精辟。

网友:
忘了公司给加密了,请直接在torex官网上下载哈http://www.torex.co.jp/chinese/p ... tors/data/XC61C.pdf

网友:
此颗过压检测IC要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