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导入asc,出现错误,这是个什么错误?

楼主(2012-11-09):
ERROR: Component name U160. Decal QFN-DR-148-EP-2 has terminal names whereas corresponding part type QFN-DR-148-EP-2 has a pin map.

网友:
是告诉你这两个腿被隐藏

楼主(2013-03-07):
是,有两个隐藏的引脚,已经解决了 多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怎么查看那个引脚被隐藏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怎么查看那个引脚被隐藏了呢

看封装吧,如果隐藏还不如删掉(如果自己做封装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封装吧,如果隐藏还不如删掉(如果自己做封装的话)

这个隐藏是指原理图上某个引脚被隐藏吧,一直没懂pin map是什么意思

网友:
Decal 和part type不对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隐藏是指原理图上某个引脚被隐藏吧,一直没懂pin map是什么意思

part type和decal其中有个pin map,这俩引脚不对应就出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怎么查看那个引脚被隐藏了呢

选择元件,编辑进去看,把隐藏的引脚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怎么查看那个引脚被隐藏了呢

见图

网友C:
定义为singnal pin 和unused pin就被隐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义为singnal pin 和unused pin就被隐藏了

下图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