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分布线

楼主(2012-11-09):
5金币

 求助ttl转lvds的差分布线啊,其他网络都已经布好,就是差分布线了。好心人帮帮忙啦。公司比较小,就我一个人在做硬件的,第一次画板啊啊啊。版本16.3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打不开。你版本太高了。。

网友B:
    你IC的by past放错了,差不线你不是已经走完了吗

网友C:
    看了下文件, 差分对不是都找了吗, 设计规则里没有明确设置,只是设置了差分对等长误差不能超过10MIL, 绕线建议空间大可以做3W! 另外等长可以用相对延时来设置!前面设置的最小最大走线,线绕的太密了。注意保持间距!这块从新设置等长规则可以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IC的by past放错了,差不线你不是已经走完了吗

    那个差分线走的不成样子好吧,没有做到等长,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文件, 差分对不是都找了吗, 设计规则里没有明确设置,只是设置了差分对等长误差不能超过10MIL ...

这个我知道,但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画差分等长了,前面的等长绕的是有点密了,没办法,第一根线那么长,我按第一根线的长度来要求其他的线长。不密的话,线又变得好长啊。第一次做,布局这块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弄。差分布线可以的话示范一下给我看看啊,实在没有同事可以咨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你版本太高了。。

    我看有人用上16.5啦

网友B:
    你左边的线是以什么标准绕的线啊?我看你的constraints里都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左边的线是以什么标准绕的线啊?我看你的constraints里都没有设置?

    我设置了长度的,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B:
    你先要到constraint里elecrtical/net/rouoteing/relative(最后一个)点到EC+右建 create pin pair 每根线都先将pin pair加上,然后选上右建, 组成一group,再将一个NET设成标准。填上误差值。就可以绕线了。说的不是很清楚。现在有事。晚点帮你设好再传给你。你的误差是多少啊,左边的线和右边的线也有关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要到constraint里elecrtical/net/rouoteing/relative(最后一个)点到EC+右建 create pin pair 每根线都 ...

      左边设置的24条线是8位的rgb线,要求等长。右边的是十组差分对,当然走线规则你懂得。
  谢谢啊,差分线帮我看看,rgb线这样走线绕线应该是可以了吧???rgb线的pin已经设置好了,不知道你那里怎么打开就看不到了,我自己这里已经设置的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办法

感谢啊
    我试试

    知道了怎么设置group了,之前一直在纠结啊。谢谢谢谢
不过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min/max和relative的propagation delay有什么不一样??我之前都在min/max里设置长度等长的

网友B:
    差分线你就照你的RGB的线设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线你就照你的RGB的线设好了。

    已经设置了,就是走线不会啊,不知道该怎么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了,就是走线不会啊,不知道该怎么走。

你设置好match group 后 线就按你设置的规则拉就行啦
绕线的话 在你的match group 里设置如图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找个人加下QQ帮你弄下不就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