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

楼主(2012-11-09):
求问一下,电路中15V ,-7V,10.4V都是怎么来的,请帮忙具体分析,

楼主:
忘了电路图,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369-1-1.html

谢谢你的解答,我知道了10.4v电压的来源,有点不清楚的是VGL和VGH的电压是怎么来的,由什么决定,请高人帮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369-1-1.html

还有肖特基二极管怎么用,在这里又能起什么作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369-1-1.html 裡面9樓所說的帖子, 你看了嗎?

网友:
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15v有利用软开关里面的电流源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具体原因,谢谢!

网友:
D14旁边那部分电路能放大一点么,看不清楚

网友:
看我下面的回复

网友:
LCD_AVDD是10.4V,我就认为SW也有10.4V,SW是PWM的,我就做理想化的分析,
SW端内部是个三极管MOS管之类,SW波形是方波,我就看成高10.4V,低是0V.

我就说+15V是怎么产生的:

D14 1脚接的是10.4V,SW低的时候C161就充电了。C161两端电压就是10.4V,然后SW高,上面说了SW高10.4V。这个时候SW的10.4V和电容2端
的10.4V叠加,那D14的第三脚这里就有20.8V了,这个20.8V就通过D14的3,2脚给电容C172充上20.8V的电了

现在C172电压20.8V了,SW拉低,C172的20.8V通过D4的1,3脚的二极管给C151充上20.8V的电了,然后SW又拉高输出高,SW的10.4V加上C151 两端的20.8V,那D4第三脚电压就有20.8+10.4=31.2V电压了,这个31.2V电压通过D4的3,2脚二极管给C152C充上了31.2V的电压,接着不用解释了吧,就是稳压了滤波了。

电荷泵,charge pump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电路图,不好意思

    首先avdd是根据FB那里的电阻分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