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打开router问题

楼主(2012-11-09):
求教
pads中进router后出现fatal run-time error,无法进入router中走差分,等长走线。怎么解决此问题。

网友:
    可能是文件损坏了吧。

楼主:
    怎么把他恢复好呢?之前PCB没有这个问题啊
    画画画就发现进router画进步了了

网友:
    此问题解决法案如下:
1.在layout中进行如下处理:File-export如图勾选,最后点ok!
2.打开一个空白的Layout导入第一步生成的ASC文件,File-import-ASC文件,另存一份,再直接打开另存的那个Layout,这样就能进router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此种方法试过没有解决问题。后来发现是画的一块铜皮引起的问题。删除后就能进入rout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此种方法试过没有解决问题。后来发现是画的一块铜皮引起的问题。删除后就能进入router了

好奇是什么样的铜皮、、、
    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