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一个产生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我用DXDesiger原理图产生网表时,选择带规则就报错无法产生网表,选择不带规则就不会报错可以产生网表。请问在带规则的情况下。要如何修改。产生网表才不会报错?谢谢! 如图。

网友A:
这是神马菜单窗口,CDB模式吗?貌似不用选这个吧

楼主:
不是 ,是原利图在产生网表前的是设置窗口。

网友:
哦,你这个是05版的吧,搞不清楚。我用的7.9.4

网友:
这个是2005版本,不知要产生什么格式网表,另外,网表中通常也不包括规则。

网友B:
2005好象启用CES后只能用CDB流程,不能用网表的。时间旧了,记不清了。

网友:
恩???神马情况,我一直都是选择enable的,没有报过错哦,能不能把报错的图贴上来看下?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不是CES这个规则?是不是原始的那个Net  Class?看一下你的原理图是哪个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5好象启用CES后只能用CDB流程,不能用网表的。时间旧了,记不清了。

可能记反了,可能是启用CDB流程后,必须用CES。

网友:
紧挨着下面的那一项“USE CDB flow”是怎么设置的?正常启动CDB 流程才启动CES。否则没有意义。楼主能把网表的报错发上来看下。

网友:
和这个没有关系,我在05下生成过网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神马菜单窗口,CDB模式吗?貌似不用选这个吧

你们一个DXDESIGN,一个Designcapture,肯定不一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