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下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2-11-09):
我在设计半桥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Ap值算出来是33cm4左右,想问下选哪个类型的磁芯合适呢?我的常用磁芯参数表里没找到合适的呢?求大家帮帮我吧,呵呵

网友A:
找比计算AP值稍微大一点的,然后主要看AC是否相近,大都采用EE型的,好久没弄开关电源了,AP法选定好材料后还要计算匝数的吧。你可以去那些专门的开关电源仿真设计的论坛去找找看,会找到比较齐全的磁芯参数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比计算AP值稍微大一点的,然后主要看AC是否相近,大都采用EE型的,好久没弄开关电源了,AP法选定好材料后还 ...

哦,谢谢你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