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宽度设置中的最小 、推荐、 最大值,走线时默认都是推荐值。其他俩值的意义......

楼主(2012-11-09):
自学新手,求帮助!!!!!!!!!!!!!!

网友:
也就相当于极限值,上限和下限
比如:
BGA里走不了推荐值就要把线宽改小,但不能小于最小值;
在拉电源线的时候肯定不能走推荐值(太小),要加粗,不能粗过最大值。

楼主:
关键是我布线时W<n>不起作用,每次只能进设置改推荐值,估计是我软件问题吧!!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布线时W不起作用,每次只能进设置改推荐值,估计是我软件问题吧!!还是谢谢你了

w<n>是修改你当前走线的线宽,n必须介于设置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一般推荐值就是你走线的正常线宽值,如果每层走线宽度不一样,就要去设置条件规则了
这个不会是软件问题的。

楼主要多去看看PADS的一般操作方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布线时W不起作用,每次只能进设置改推荐值,估计是我软件问题吧!!还是谢谢你了

可以试试W空格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