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EE画的一块垃圾单面板

楼主(2012-11-09):
RT

网友:
神了,很不错呀,带带我吧

楼主:
还是多得李老师您的指点我才勉强入门呀,非常感谢。
不过说实话这块真的很垃圾,跳线十来线,我弄来做试验的,懒得弄了,单面板真不好整。

网友:
单面板的确不好整,两个建议:
一、单面板的焊盘很容易掉,烙铁停留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很掉了,解决方法是给焊盘都铺上铜。
二、跳线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考虑到批量生产,最好长度都一样。

网友:
通孔焊盘是两面的吗?
如果是一面的是在元件那一面吗?

网友A:
你的电源为什么要走蛇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为什么要走蛇形线?

老大,那个蛇行线,我弄来玩的.
我的意思嘛,2块IC电源,相当于都加了LC滤波,你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