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给我一个小的工程用来学习,谢谢大神!

楼主(2012-11-09):
我以前用的EDA软件是altium designer,现在因工作原因需要学习mentor EE,但是发现mentor EE与altium designer区别挺大,想要画个英飞凌Tricore系列的TC178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发现所有东西都得从0开始,望哪位大神能够给我发个小的工程以便更好地学习这个软件,跪求,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hittjd@126.com

网友A:
我建议还是从建库做起,从零开始,对整个流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即使以后库有专人来建。
或者你可以把你的altium designer的设计和库转到EE流程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还是从建库做起,从零开始,对整个流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即使以后库有专人来建。
或者你可以把你的 ...

谢谢,我现在在从头开始,慢慢建立库,
AD的库能转到EE里么?两个软件差别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在从头开始,慢慢建立库,
AD的库能转到EE里么?两个软件差别那么大

利用PADS的转换器,安装PADS9以上版本就自带了这个转换器。
可以转所有AD的库元件到PADS库,再从PADS库转EE库。
AD的原理图可以直接导入DX,AD的PCB可以先转成PADS,再转EE。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原理图直接导入DX后原理图符号库也就自动带进来了,放在Local Symbol下面,可以通过右键命令导出到中心库。
PCB-〉PADS-〉EE, PCB库也会自动转过来,放在本地Cell中,可在Cell Editor查看和编辑,也可通过Library Service导出到中心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PADS的转换器,安装PADS9以上版本就自带了这个转换器。
可以转所有AD的库元件到PADS库,再从PADS库转 ...

请问wg2005版本的能转7.9.3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