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板覆铜区域雕刻出文字出来

楼主(2012-11-09):
小弟现在在画一块双面板,老大为了省成本要求打板时两层都不要丝印,要把PCB板号在铺绿油的铜皮类似雕刻的方式显示出来,又要在铺上绿油的覆铜上面把公司的LOGO和文字在助焊层上显示出来,不知有那位大侠做过这样的板子,请教一下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网友A:
    没做过,不要白油能节约?把文字放直接放在top或者bom或者对应层的开窗上面

网友B:
    请问是要这样效果吗?

    公司LOGO

    公司LOG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要这样效果吗?

请教这是如何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要这样效果吗?

刚好反过来了,LOGO是用铜皮显示出来的,然后LOGO的四周一个方框是禁铜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不要白油能节约?把文字放直接放在top或者bom或者对应层的开窗上面

文字放在开窗上面做板的时候是不是文字就可以用铜皮显示出来呢!那如果把文字放在Solder Mask top/bottom 是不是就是以露铜的形式显示出来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TP-LINK路由器里面就有这样的文件!我上了绿油的的铜字体!我也很想知道!有的是不上绿油!直接是露铜出来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TP-LINK路由器里面就有这样的文字!有上了绿油的的铜字体!我也很想知道!有的是不上绿油!直接是露铜出来的!

网友(2020-03-04):
    露铜出来的是放在阻焊层,有突出没露铜出来的是放在表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是如何搞的?

    要想做得很规则,就利用CAD做出文字的边框(空心字体、logo、图案),回到PCB Layout里面在相应层别变成禁布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字放在开窗上面做板的时候是不是文字就可以用铜皮显示出来呢!那如果把文字放在Solder Mask top/bottom ...

    没错,把文字放在Solder Mask层就可以铜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