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暂时停住的问题

楼主(2012-11-10):
“End No Via Mode Set” 模式下,线走到一半,想要中间停住时(按Ctrl+滑鼠左键),有時線會消失不見不給我拉線,
要使用“End  Via Mode Set”模式,有通过的情况下才可以停住,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要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我做下来感觉是这个NET如果走线完整了的话,你用End No Via Mode Set是会消失的.你要是选择End  Via Mode Set,就是还有VIA,所以可以使这半段线保存.

楼主:
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1.一个原因是你的这个信号,在同层或者其他的走线层还有走线,要先删掉;
2.因为软件设置信号之间要求距离最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个原因是你的这个信号,在同层或者其他的走线层还有走线,要先删掉;
2.因为软件设置信号之间要求距离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个原因是你的这个信号,在同层或者其他的走线层还有走线,要先删掉;
2.因为软件设置信号之间要求距离 ...

想顺便请问关于你第二点的回答“因为软件设置信号之间要求距离...”要去哪看设置

网友:
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不清楚你要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