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能不能帮我看下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PADS文件无法修改颜色?谢谢!

楼主(2012-11-10):
这个文件是用protel99保存的,然后再用pads9.5直接导入并保存的(因为我PROTEL用不习惯),我上传了这个文件是 PADS5.0版本的ASC,请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这个文件打开后所有的PAD都显示一个颜色,并且不是我所设定的颜色呢?反正看上去怪怪的,以前有转换软件转换时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错误,但是不会像这个样子,还有铺铜也是一样颜色,总知所有的颜色设置都无效,这是为什么?非常感谢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颜色设置除了线路有效外,PAD,过孔,铜皮全都都无效,我试过,只要删除所以网络后就能够正常显示颜色了,但是我的网络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还请高手们帮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呀。我就可以修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我就可以修改呀。

请问您用什么版本呢,我的确修改不了,难道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吗?

网友B:
開啟 View---Nets
將左邊view list選項~取消勾選
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这个我没有勾选,这个如果勾选的等方面线路也会是同一个颜色的,我这个问题是线路可以改为为颜色,只有PAD和过孔还有铜皮都是灰色,除了直线外,其它的设置任何颜色都是灰色,如果您把铺铜打开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

网友C:
我刚打开数据,可以直接修改的哦。
我用的是9.5.

网友(点评):
还是不对啊,您看下您的截图,除了地线外,其它PAD和过孔都是灰色,而设置应该为红色或蓝色啊,如果您把铺铜打开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了。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你的系统打了某一个补丁导致的!这个补丁是:Microsoft Visual C++ 2008 Service Pack 1 Redistributable Package MFC 安全更新(KB25382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打开数据,可以直接修改的哦。
    我用的是9.5.

还是不对啊,您看下您的截图,除了地线外,其它PAD和过孔都是灰色,而设置应该为红色或蓝色啊,如果您把铺铜打开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你的系统打了某一个补丁导致的!这个补丁是:Microsoft Visual C++ 2008 Service Pack ...

    但并不是打开所有的PROTEL文件都会有这个问题哦,我这个文件是抄板软件输出的,然后用AD6生成了网络并保存的,然后再用PADS9.5打开的,好像只要是用了这个步骤的这类文件打开都会这样。另外我试了好几台电脑,9.3和9.5都测试过,结果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啟 View---Nets
    將左邊view list選項~取消勾選
    就可以啦

    这个我没有勾选,这个如果勾选的等方面线路也会是同一个颜色的,我这个问题是线路可以改为为颜色,只有PAD和过孔还有铜皮都是灰色,除了直线外,其它的设置任何颜色都是灰色,如果您把铺铜打开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对啊,您看下您的截图,除了地线外,其它PAD和过孔都是灰色,而设置应该为红色或蓝色啊,如果您把铺 ...

除了地线外,其它PAD和过孔都是灰色

    不是吧,我看着好几种颜色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勾选,这个如果勾选的等方面线路也会是同一个颜色的,我这个问题是线路可以改为为颜色,只有P ...

我感觉是你软件有问题 或者你设置不正确。上图是打开的。

网友:
    哦,你说道这个PCB是你转换过来的,我就明白了!你把所有的网络选中,然后view nets,弹出一个对话框,两列,把右边所有网络选中,remove 即可!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还真的是好了,试了很多老师们指点的方法,就您这招最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地线外,其它PAD和过孔都是灰色

    不是吧,我看着好几种颜色哦

    但是您看下过孔显示是不是与正常的PCB文件不太一样呢?正常的应该可以显示孔和孔环的,这个就显示灰色的一片

楼主:
    谢谢dzwinner老师指点,同时谢谢各位老师们的指点,小弟感激不尽,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点评):
不要叫我老师!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dzwinner老师指点,同时谢谢各位老师们的指点,小弟感激不尽,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用的2007,打开并铺铜后和你一样现象。可能是层的颜色设置有问题,还有3-19层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