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去耦电容放置?

楼主(2012-11-10):
最近布一块简单的BGA板子,256管脚,参考了几个实例,发现一个疑问:关于去耦电容,实例当中去耦电容放在背面,电流走线为VCC层(电源层)——过孔——过孔同时拉短线连到电容脚和BGA脚。而我认为电流走线应该是:退耦电容放在芯片背面,VCC层——过孔——电容脚——电容脚上拉线——BGA脚,这样退耦效果才好。为何实例采用的是VCC层(电源层)——过孔——过孔同时拉短线连到电容脚和BGA脚。请高手赐教。

注:实例参考的是ALTERA官方板的PCB,和altium自带参考实例。

网友A:
尽量就近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就近摆放

电流流向如何规划?去藕电容的电源端和芯片电源管脚直接打孔连接到内电层吗。

网友A:
先过电容器再到芯片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过电容器再到芯片管脚

谢谢,去耦电容放置背面,VCC层(电源层)——过孔——过孔同时拉短线连到电容脚和BGA脚这种方式可以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去耦电容放置背面,VCC层(电源层)——过孔——过孔同时拉短线连到电容脚和BGA脚这种方式可以使用吗 ...

可以。一般性的处理方法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