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中solder mask层画的铜皮要在CAM中设置吗

楼主(2012-11-10):
请教,

在原走线层的基础上,在solder mask层中再画相似形状的铜皮,需要在CAM文件中solder mask层选中让它显示吗?

谢谢。

楼主:
还有不明白的,solder mask顶 层画的铜皮是指单单没有绿油覆盖(仅仅只是露出原来顶层的走线),还是在原来的顶层走线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铜皮(和原顶层叠在一起相连),如果不是的话,那为什么电流大,而PCB板表面没有足够大的面积走线,在solder mask 层按原顶层走线再画一次铜皮会加大载流能力?

网友A:

    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不明白的,solder mask顶 层画的铜皮是指单单没有绿油覆盖(仅仅只是露出原来顶层的走线),还是在原来 ...

    sodler mask在pcb上对应的是绿油层,画铜皮就是去掉绿油。你应该是做的电源版吧,关于增加电流承受能力,那是你在开绿油的地方额外加了锡,相当与把走线变厚了,所以承受能力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dler mask在pcb上对应的是绿油层,画铜皮就是去掉绿油。你应该是做的电源版吧,关于增加电流承受能力, ...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多谢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dler mask在pcb上对应的是绿油层,画铜皮就是去掉绿油。你应该是做的电源版吧,关于增加电流承受能力, ...

另一方面也是电源散热用的

网友(2013-03-28):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

需要设置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