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元件判断低速和高速?

楼主(2012-11-10):
怎样通过元件判断低速和高速?  通过晶振还是电压?  菜鸟,求助

网友:
高速的器件管脚是球状的,比如BGA,低速的器件就是方形的,如flash

某人告诉我的

网友:
小倩儿,不是这样的吧
这些要看数据手册的,上面都写有,有的还有LAYOUT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点评):
确实要看数据手册~这个最保险

网友A:
这个要看DATA SHEET的电气规格里边的说明。
并且,还要看一下信号的上升时间,并估计信号在PCB上的走线长度。
根据走线长度乘以信号速度得出信号时延
如果信号时延大于6倍的信号上升时间。那么,可以按低速处理,如果小于6倍上升时间。按传输线处理。

最后:即使是1KHZ的信号,当走线长度与信号波长可比拟时,都会是传输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DATA SHEET的电气规格里边的说明。
并且,还要看一下信号的上升时间,并估计信号在PCB上的走线长度 ...

这样吗?如果因为PCB结构限制,如果有些高速信号的线,被走得很远了,?如果按你的说法,是不是就会变成传输信号了????

网友B:
期待更多的高手解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期待更多的高手解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当时钟频率超过100mhz或上升边小于1ns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