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扇出疑问?

楼主(2012-11-10):
BGA扇出时候先按正常方式扇出BGA,然后在芯片背面放电容。这里的正常扇出指的是打完孔不拉短线,还是指打完孔拉一短线出来再放置电容。

网友:
试一遍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常规作法是把孔先扇出来,然后放置滤波电容,放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把线连上,也可以把所有的电容都放置完以后再连线,全看个人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作法是把孔先扇出来,然后放置滤波电容,放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把线连上,也可以把所有的电容都放置完以后 ...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