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07 router画差分线、蛇形线遇到的一些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2-11-10):
本菜鸟刚刚接触pads,在用router画差分线、蛇形线时遇到一些不明白处,麻烦各位大师可以讲解一下,万分感谢!O(∩_∩)O~
1、差分线要求同组的Data+、Data-接近等长,那么不同Data之间,如遇到同时存在 D0、D1、D2等数据组时,它们之间有等长的限制吗?CLK信号与Data信号需要等长吗?
2、差分线讲究等长、等距,那么哪一个更重要呢?
3、差分线需要等长,实际布线中很难完全等长,那么接近等长的百分比范围是多少呢?
4、差分线之间是不是一定需要铺地呢?如果要铺地,铺地的多少与差分线长短有没有要求?
5、Pads 07 router走普通线时可以走弧形线吗?走蛇形线时可以走弧形线吗?
6、不同组的data差分线、蛇形线能走在不同层吗?
7、同组差分线走蛇形线AP、GAP可以不一致吗?不同组差分线走蛇形线AP、GAP可以不一致吗?
8、在Pads 07 router中有没有与Pads07 layout一样的量测距离的菜单?
9、过孔最小的尺寸可以是多少,CLK、Data线最细可以到多少?
10、差分线需要走过孔的话可以靠近输入端或输出端吗?
11、有较好的pads07 router教程吗(比思和茂积的就不需要了),最好有菜单作用详解的那种,有的话麻烦发邮箱          510849177@qq.com(有比较好的视频教程最好)谢谢!O(∩_∩)O~
12、大家有遇到过pads07 router画着画着鼠标没了,以及spreadsheet 只能选中,无法操作的奇怪现象吗?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哎,还有人回答下啊,知道一两条的也行啊

网友:
1、差分线要求同组的Data+、Data-接近等长,那么不同Data之间,如遇到同时存在 D0、D1、D2等数据组时,它们之间有等长的限制吗?CLK信号与Data信号需要等长吗?
  这个都有关系的,看芯片资料!
2、差分线讲究等长、等距,那么哪一个更重要呢?
    等长更重要
3、差分线需要等长,实际布线中很难完全等长,那么接近等长的百分比范围是多少呢?
    用蛇形线校准。
4、差分线之间是不是一定需要铺地呢?如果要铺地,铺地的多少与差分线长短有没有要求?
    没听说过,请再好好理解一下差分的好处。

5、Pads 07 router走普通线时可以走弧形线吗?走蛇形线时可以走弧形线吗?
可以走弧形线,但这样在小区域走线时会带来麻烦。一般是走好后,再统一处理。
6、不同组的data差分线、蛇形线能走在不同层吗?
     可以
7、同组差分线走蛇形线AP、GAP可以不一致吗?不同组差分线走蛇形线AP、GAP可以不一致吗
   当然可以
8、在Pads 07 router中有没有与Pads07 layout一样的量测距离的菜单?
    这个好像没有。
9、过孔最小的尺寸可以是多少,CLK、Data线最细可以到多少?
    过孔要看制版厂的加工要求。CLK data 的粗细要看阻抗的要求,和板的厚度。一般情况是板子越厚,线越粗。这个都是综合考虑的。
10、差分线需要走过孔的话可以靠近输入端或输出端吗?
     一般靠近输出端吧,如果可以的话。有终端电阻的话,最好靠近电阻放一起。
11、有较好的pads07 router教程吗(比思和茂积的就不需要了),最好有菜单作用详解的那种,有的话麻烦发邮箱  。
   这个没有

网友A:
差分信号,有些也称差动信号,用两根完全一样,极性相反的信号传输一路数据,依靠两根信号电平差进行判决。为了保证两根信号完全一致,在布线时要保持并行,线宽、线间距保持不变。

网友B:
关于第四点,应该是差分线要临近底层走线,不要跨分割。

网友:
关于第3点:差分线需要等长,实际布线中很难完全等长,那么接近等长的百分比范围是多少呢?

这个问题就要根据你的信号速率来定了。一般是速率越高,要求的等长误差也就越小。
另外,在router里,差分线长度误差做到1mil 以内是完全可操作的。

网友C:
你有茂积的教程啊?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茂积的教程啊?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可以啊  你的邮箱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有些也称差动信号,用两根完全一样,极性相反的信号传输一路数据,依靠两根信号电平差进行判决。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O(∩_∩)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四点,应该是差分线要临近底层走线,不要跨分割。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你的邮箱是多少?

我的邮箱号1550943073@qq.com.谢谢啦~~

网友D:
1、差分线要求同组的Data+、Data-接近等长,那么不同Data之间,如遇到同时存在 D0、D1、D2等数据组时,它们之间有等长的限制吗?CLK信号与Data信号需要等长吗?

jimmy答:

a,有等长的要求,需要查阅相关器件的datasheet.
b,data信号参照clk信号的长度来控制等长

2、差分线讲究等长、等距,那么哪一个更重要呢?

jimmy答:

尽量满足两者,如果情况特殊:等长>等距。等长可以满足时序,等距可以满足阻抗匹配。

差分线通常要不耦合处进行绕线补长,所以不耦合处可以接受做不到等距。

3、差分线需要等长,实际布线中很难完全等长,那么接近等长的百分比范围是多少呢?

jimmy答:一对之间的误差不要超过5mil

4、差分线之间是不是一定需要铺地呢?如果要铺地,铺地的多少与差分线长短有没有要求?

jimmy答:

a,最好是两对差分组之间有地线隔离,地线的线宽最好能达到18mil,地线离被包的差分线的距离要做到10mil以上。而且包地线上要每隔100mil左右打GND过孔。

b,一直包到差分线的首尾

5、Pads 07 router走普通线时可以走弧形线吗?走蛇形线时可以走弧形线吗?

jimmy答:

a,可以。
b,不可以,pads9.0以上版本可以

6、不同组的data差分线、蛇形线能走在不同层吗?

jimmy答:

尽量布在同一层。如果情况特殊,可以走在不同层,但是与同一层其他组的信号线要保证4W或以上的距离

7、同组差分线走蛇形线AP、GAP可以不一致吗?不同组差分线走蛇形线AP、GAP可以不一致吗?

jimmy答:

a,同组差分线走蛇形线AP、GAP可以不一致.推荐尽量一致,这样布线比较美观。
b,不同组的差分线同理.

8、在Pads 07 router中有没有与Pads07 layout一样的量测距离的菜单

jimmy答:没有

9、过孔最小的尺寸可以是多少,CLK、Data线最细可以到多少?

jimmy答:

过孔最小的尺寸:机械孔的横纵比为8:1(8:1为国内大多数板厂比较成熟的工艺),即1.6mm板厚最小孔为0.2mm.

CLK、Data线最细需要根据BGA的pitch来决定,通常0.5mm pitch的BGA,可以走3mil线宽。

目前BGA采用0.8mm,1.0mm间距的比较多,应该采用5mil及以上的线宽,同时需要控制特性阻抗。

10、差分线需要走过孔的话可以靠近输入端或输出端吗?

jimmy答:可以。

11、有较好的pads07 router教程吗(比思和茂积的就不需要了),最好有菜单作用详解的那种,有的话麻烦发邮箱          510849177@qq.com(有比较好的视频教程最好)谢谢!

jimmy答:请使用pads9.5中文版,你要的全在这个版本中。

12、大家有遇到过pads07 router画着画着鼠标没了,以及spreadsheet 只能选中,无法操作的奇怪现象吗?

jimmy答:请确认你的版本是否为pads2007sp1,这是一个bug最严重的版本,可以更新为pads2007sp4或更高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差分线要求同组的Data+、Data-接近等长,那么不同Data之间,如遇到同时存在 D0、D1、D2等数据组时,它们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请问我如何查看pads的版本,又如何升级为更高的版本呢?谢谢!

网友:
1,版本查看

2,安装高版本的pads

网友(2013-01-04):
你有茂积的教程啊?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同求茂积的教程, EMAIL  260519741@qq.com 谢谢!

网友(2013-08-07):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你的邮箱是多少?

    15899680825@163.com谢谢了,发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