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navigator5.1 导入Expedition PCB的问题

楼主(2012-11-10):
20金币
最近在研究orcad-Expedition PCB的动态交互问题,利用的是PCBnavigator5.1中间软件,碰到了拦路虎,希望各位高手出手相助。ORCAD10.5使用PCBnavigator5.1导入Expedition PCB(WG2005)时发现了问题,PCBnavigator5.1的ITC按钮对Expedition是灰色的,对POWER PCB、 padsZuken都是有颜色的,能用的,是license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我给了最高悬赏,期待大神出现,谢谢!!!

楼主:
木人研究嘛。。。。?

网友:
PCBnavigator5.1
这个,OUT了吧。这个貌似都不升级了。听说被收购了,可能淘汰了

网友A:
既然想用EXPEDITION。那就好好学学DX吧,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用,起码我觉得比ORCAD好用。
当然,如果你很喜欢ORCAD,又想用EXP,也是可以的,但交互方面嘛,你就别想了,正标反标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想用EXPEDITION。那就好好学学DX吧,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用,起码我觉得比ORCAD好用。
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

比较了一下,感觉还是OrCAD更好用些,DX还有好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改善!在绘制电路原理图,DX应该吸取DC和PADS Logic的精华!DX有两个流程X-PADS和DX-EXP,在图上放置元器件的方式不通不同:在同一界面,有PARTS和SYMBOL的区分,容易引起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了一下,感觉还是OrCAD更好用些,DX还有好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改善!在绘制电路原理图,DX应该吸取DC ...

这个世界,是很奇怪地,哈,
说说原理图工具吧,
有人喜欢AD,有人喜欢ORCAD,有些人却超喜欢PADS LOGIC,比如某某版主。
其实习惯了,用熟了,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很差。多数是不习惯或者不熟悉造成的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想用EXPEDITION。那就好好学学DX吧,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用,起码我觉得比ORCAD好用。
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

EE和ORCAD怎么前标反标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E和ORCAD怎么前标反标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正标就不多说了,如果你修改了原理图,生成新网络后,在EXP工程中正标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反标的话,也不复杂,多数是标号之类重新生成后,你点一下反标菜单,会在PCB工程目录下生成一个tmpChangedRefs.tmp文件,你打开ORCAD后,在反标项里面直接选这个文件就可以了。不用任何修改。

网友:
mark一下 有空试试

网友(2014-11-08):
哇!多年前的宝,现在才发现!学习了哈

网友(2015-01-03):
8楼,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