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创建元件符号及封装

楼主(2012-11-11):
pads logic与PADS LAYOUT 中,一般大家都用什么做单位长度,创建元件与封装时,都怎么命名的啊,有没有什么规则,还有就是画元件事引脚间距引脚长度都一般用多少合适

网友:
我也是新手,很期待大侠的回答。

网友:
一般都是毫米  名称吗例如电阻R0402  电感L0402  你库名称做一样0402  这样你电阻即可用   电感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