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怎么设置PCB厚度

楼主(2012-11-11):
求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TOOL下的Layer Stack Manager
如果是汉化的  好像找不到这个菜单

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下的Layer Stack Manager
如果是汉化的  好像找不到这个菜单

谢谢,我的是在设计下面的Layer Stack Manager里,是要把所有层加到一起就是这个的总厚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是在设计下面的Layer Stack Manager里,是要把所有层加到一起就是这个的总厚度么

哈哈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