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导出bom设置,怎么让excel中的元器件序号自动换行

楼主(2012-11-11):
orcad中导出bom设置,怎么让excel中的元器件序号自动换行

楼主:
版主啊,按照里边的步骤,不能自动换行啊

网友:
你的問題是不是同這個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328-1-1.html

网友(2017-02-18):
    EDA_BOMHelper可以,导出BOM到标准化BOM上ERP一条龙。

网友(2017-03-28):
    Excel格式显示问题,手动处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