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2-11-11):
最近要画一块输入220V转5V /3A的电源板,在画的过程中应注意什么方面,希望画过这方面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谢!
主芯片是TNy276

楼主:
在板框里在画一个板框是不是切除这个小板框形状

网友:
如何它的属性是board cut out的话就是

网友:
    是的。做个槽孔。。。

网友A:
    保证过流能力和爬电间距足够

网友:
    同上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过流能力和爬电间距足够

    能详细说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