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双十问题

楼主(2012-11-11):
AD双十版怎么不能导入低版本及其它版本的文件?

网友:
好像新版本里边要安装这些插件才行。听人说的。我一直使用AD8.3

网友A:
貌似9.4比较好

网友(点评):
9.4是稳定版,在试用对比中发现,AD10的DRC检查速度,要比9.4的快很多。但是AD10作为新版本,BUG稍多,随着第22次的更新,也已经相当稳定了。AD10是要插件的,安装完成后可以导入低版本的。

网友:
偶还在用着7.1版本的,

网友B(2013-06-19):
引用 网友A:
貌似9.4比较好

请问版主可否提供下9.4下载路径,我找到的都过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可否提供下9.4下载路径,我找到的都过期了。

这个我真没收藏  问下wanghanq版主  他肯定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真没收藏  问下wanghanq版主  他肯定知道

高抬了,这些问题 搜索引擎 才是霸道,他们都知道(就是看使用者会不会用了)

因软件安装不是主要的讨论对象(最近好像成讨论对象?  )

哪位大神有AD6的安装包呀?拜托给我发一个呗!!急求啊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184&fromuid=63313

网友:
现在一直用9.4的,等稳定了再用新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