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2-11-11):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等长的设置与操作

网友A:
这个貌似不复杂吧,比如一组线要等长,先找出最长那根大概多长,然后,在CES里面设置这组线等长,或者等长多少,误差多少,就可以在EXP里面手动调线,或者自动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复杂吧,比如一组线要等长,先找出最长那根大概多长,然后,在CES里面设置这组线等长,或者等长多 ...

但我设好后,在我走线时都没有显示我当前走了多长,每动下都要打开CES查看吗?
这样的话好麻烦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设好后,在我走线时都没有显示我当前走了多长,每动下都要打开CES查看吗?
这样的话好麻烦哦

你看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图吧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客气了吧,你看一下资料区里面有一个所谓官方的视频的,大概的操作都有说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吧,你看一下资料区里面有一个所谓官方的视频的,大概的操作都有说到的。

365的资料我也下完了,都没有看到,可能是粗心了吧,我一般都是用PADS来做的,这软件学了大半个月了,还不敢用来做产品,只是听说这软件很强焊,特意来学习,看下这个神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365的资料我也下完了,都没有看到,可能是粗心了吧,我一般都是用PADS来做的,这软件学了大半个月了,还不 ...

你学的软件是不是过于多了,那里都能看到你哈!

网友(点评):
呵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