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Design entry HDL 输出BOM 问题

楼主(2012-11-11):
为何allegro16.3 Design entry HDL 画的原理图, 里面零件属性BOM IGNORE 加NIB,在输出BOM时,把filter加上BOM_IGNORE IS NOT EQUAL = NIB时,但是在输出BOM 时还是没把零件给滤掉?为什么?我是用Allegro15.2 Design entry HDL 画的图,现在用Allegro16.3 Design entry HDL打开产生BOM,之前加的零件属性BOM IGNORE 加NIB是有效的,现在在Allegro16.3 Design entry HDL 新加的零件属性BOM IGNORE=NIB是无效的,为什么?那位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2013-04-04):
上面方框中下面的BOM_IGNORE Is not equal to NIB要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04):
不知道apply filters你有没有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