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

楼主(2012-11-11):
1金币
谁有这个程序啊,能提供一个吗

altoexp.exe

网友A:
    我都是用allegro 轉odb++ 出去,再用cam350 import 後 用cam350 expoet pads ascii files 給 pads impo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allegro 轉odb++ 出去,再用cam350 import 後 用cam350 expoet pads ascii files 給 pads impoet.

    这个方法倒是不错,但PADS导入ASC文件的时候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我试过,差不多要20分钟,,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pads9.4带有整套转换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9.4带有整套转换程序

    可以把铜皮转过去不,别的信息不要都可以,你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9.4带有整套转换程序

这种转法,铜皮会没有了,这个我以前用过一次,  其实只要有方法可以把铜皮转过去,封装不要都无所谓,但是怎么转的就不知道,还望知道的人能解答下,谢谢!

网友:
    铜皮一直都有啊,只是要自己在Pads里面灌一下,最好铺动态铜箔,不要自动避让。

网友:
    谁能提供这个程序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有"dfl_mail.il" ,我搜尋搜尋不著~
好心人給一下唄

楼主:
    DFL_MAIL.IL  文件其实是在MENTOR软件里自带的,PADS里是没有的, 我找到了,也可以用,但PCB转出来后是.DFL文件的,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PCB,,,我是在公司弄的,公司的文件都发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DFL_MAIL.IL  文件其实是在MENTOR软件里自带的,PADS里是没有的, 我找到了,也可以用,但PCB转出来后是.DF ...

PADS 9.3以上就已包含在軟件裡面
X:\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
dfl_main.il

    使用說明檔在
    X:\MentorGraphics\9.5PADS\docs\pdfdocs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 9.3以上就已包含在軟件裡面
    X:\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
dfl_ ...

    哦,是吧,我装了9.3,没有找到,可能是装的有问题,但我在MENTOR里找到了,转换也成功了,但不知道怎么弄到PADS里去,只有用MENTOR打开哪个后缀是DFL的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是吧,我装了9.3,没有找到,可能是装的有问题,但我在MENTOR里找到了,转换也成功了,但不知道怎么弄 ...

精简版的PADS把这些都删掉了,建议装完全版,不然没法转换,用DFL skill转出一个 工程文件名字_MGC 的文件夹,再用PADS自带的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打开BRD文件进行转换,转换软件会调用那个工程文件名字_MGC 的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S 9.3以上就已包含在軟件裡面
X:\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
dfl_ ...

    那這位大大可否發一份給小的我~感激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吧,我装了9.3,没有找到,可能是装的有问题,但我在MENTOR里找到了,转换也成功了,但不知道怎么弄 ...

Pads 9.5 已經可以轉成單獨的PCB file,建議你裝PADS 9.5的版本

网友E:
最快的方法用AD打开ALLEGRO,再用PADS导入AD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快的方法用AD打开ALLEGRO,再用PADS导入AD的文件!

    沒玩过AD丫~
也沒有軟體丫~
PAD 9.5 不是不穩定嗎

网友F:
    我自己常用的两种方法:
    1.allegro档案,通过AD9.4转成AD档案,然后用PADS转换工具将AD档案转成PADS档案。
2.allegro档案通过PADS9.3.1版本后的Skill文档,allegro软件通过PADs的skill 来进行转换。
    两种方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简版的PADS把这些都删掉了,建议装完全版,不然没法转换,用DFL skill转出一个 工程文件名字_MGC 的文件 ...

    受教了,TKS

网友:
    2.allegro档案通过PADS9.3.1版本后的Skill文档,allegro软件通过PADs的skill 来进行转换。
    两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
    转不成功

网友A(2012-12-17):
    我輸入ascii 時很快阿!  還是電腦配備或設定問題,換一台試試!

网友:
    9.5可以吗?正准备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輸入ascii 時很快阿!  還是電腦配備或設定問題,換一台試試!

    你导进去后有哪些信息,铜皮、走线、封装都还在吗?还是完整的吗?

网友:
    還蠻完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TKS

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能说详细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常用的两种方法:
    1.allegro档案,通过AD9.4转成AD档案,然后用PADS转换工具将AD档案转成PADS档案。 ...

能详细给俺说下第二个方法不?

网友:
    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我在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提示altoexp.exe的就用程序错误,不知道怎么处理,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或者有没有人有这个文件发份给我一下,我装的PADS9.4.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