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侧工具栏里面的view问题

楼主(2012-11-12):
我在pcbenv里面的view保存了我要的图面,但是我在右侧下拉菜单里面选择我保存的图面,不会同步显示,比如,我在pcbenv里面保存了一个名为top的view图面,我在右侧的view工具栏的下拉菜单里面选择top,出来的图面不是我之前设定的top,是当前的图面,根本就没有变化,下面的命令栏里面显示的是File not found: E:/PROGRAM,但是我在setup--user preferences里面的config_paths里面的view的路径就是设置在E:\Program Files\pcbenv\view下面,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大侠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你设置的目录是E:\Program Files\pcbenv\view,但是文件却存在E:\Program Files\pcbenv下了。

网友:
    E:\Program Files\pcbenv\view有空格,不建议将Home指向在含有非法字符的目录下

网友:
    路过,现在正在学习中,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