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出问题,ctrl+c后ctrl+v就报错,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2-11-12):
pads layout中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东东,我在ctrl+c后再ctrl+v准备粘贴,此时就报错,详细见下图,求大神指导介个是肿么回事,以前这个功能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A:
我记得只有孔和线才能复制和粘贴,还要注意设置好格点,器件要去ECO模式下才能复制粘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只有孔和线才能复制和粘贴,还要注意设置好格点,器件要去ECO模式下才能复制粘贴的。

零件神马的,文字神马的,都应该可以复制粘贴的,现在一做介个动作就报错,然后就关闭了pads了,很奇怪的哦~~~

网友:
你那个PCB文件有问题,导致PCB文件崩溃了

网友B:
元件不可以复制,只有在ECO模式下才行,若是你的VIA也不能复制了,应该是pcb文件损坏了,修复方式:
1,关了重开
2,建议无模式命令I修复一下,
3,或者转出一个ASC再重新导入,
4,再或者用router打开保存再用pads打开
若还不行,那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要养成随时另存为的好习惯,这样若是文件坏了可以拿之前的改。

网友C:
补充一下5楼的
可能是因为你PCB文件的数据库有丢失,建议以后多按“I”键并且多备份,解决方法,导出一个低版本的ASC,再用低版本的软件打开PCB,关掉以后再用你的高版本打开,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不可以复制,只有在ECO模式下才行,若是你的VIA也不能复制了,应该是pcb文件损坏了,修复方式:
1,关 ...

感谢高手的积极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5楼的
可能是因为你PCB文件的数据库有丢失,建议以后多按“I”键并且多备份,解决方法,导出一个低 ...

感谢高手的积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