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100mm走线,16层板,跑很久啊?

楼主(2012-11-12):
100mm内层走线,共16层板,两对差分线。介电常数:4.3  模型跑了近14个小时,结束。
同样的。。。。。。                     介电常数:3.2 模型跑了三天都没完,服务器内存使用了90多G,还有假死状态。
请问这正常吗?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或者求高手解释此现象~~~~

网友:
上传工程文件啊,没用的部分剪掉啊,设置精度别弄那么高啊。

楼主:
这是工程文件~~~我觉得没有可以再精简的部分了

via trace simulation-100mm -PCB-3.2.zip

网友:
要是只有走线就用SIWAVE提取,要是走线还有过孔啥的就分段提取,SIWAVE提取走线部分,HFSS提取过孔部分,最后级联,虽然说级联得到的S参数会有些问题,但是整个链路一起跑得出的问题更多,你还得考虑到整个链路花费的时间和计算资源,HFSS实在不适合跑这种均匀结构,你还整了个10cm长。。。

网友:
楼主的结构我看了下,搞个孔伸那么长的线,如果真的想用HFSS跑整个结构,线可以考虑deembad,但线太长也可能跑的不准,或者如斑竹说的HFSS跑过孔Siwave跑线然后在连在一起,或者搞个很强的机器,然后还要很长的时间。

仿真如果不是要求很严格直接SIwave来就可以了,毕竟SIwave是号称PCB的HFSS 。

楼主:
在HFSS中导出diff snp文件,用siwave reporter 打开,阻抗曲线跟直接在HFSS中查看的不一样?
为什么?
激励源选用的一样啊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