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 update all part status 出现以下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2-11-12):
WARNING #18014 Cannot find approved part number

网友:
先問一下你的ORCAD是幾版的? 有沒有補丁? 有某些版本會容易出問題。
再來有沒有更多的錯誤訊息? 例如說是哪個元件? 通常ORCAD會明確標示出來。
可能是是某個元件沒有存在,所以 update  status 出問題。

楼主:
16.3 好像是数据库有点问题,有的数据库不会出这个问题,我用link datapart又能在数据库中 找到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