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ence16.5可以安装在64位的Windows8上吗?

楼主(2012-11-12):
如题所问:

楼主:
或者说16.2或者16.3能装在Windows8上面吗?5 o; J7 T% P( O0 p
64位的!

网友:
win8 安装16.3的安装不了,说是不支持64位,到网上找到一个64位win7的破解安装方法安装,到最后两步还是不行,是安装上了运行不了。弄了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