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块PCB,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有木有什么我忽略掉的问题存在,感激ing....

楼主(2012-11-12):
花了10天不到的时间layout出来的,时间有点紧,大家帮忙指点指点...感谢中...

网友A:
板子时间方面还算可以,但是效果就不太理想了。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只对事不对人):
1、整板阻抗没控制(不管是差分还是单端)。
2、主芯片与DDR之间拉的太远,且DDR根本没必要打盲孔。
3、整板没有回流孔,我看你上面有的信号线有做包地处理,但没见到接地孔。最少也要满足λ/20 。且信号换层旁边没有地孔。这叫典型的,只管信号出去却不管信号回来问题。
4、焊盘的开窗值太大,一般设置在2.5mil即可。
5、丝印上焊盘。
6、过孔上焊盘。
7、过孔1.0mm孔径盘1.1mm不好加工。
8、DDR时钟串阻应该靠近主芯片而不是DDR。
9、电源载流问题没考虑,不管是过孔数量还是电源线的粗细。
10、器件与器件之间的距离太近。
11、拼板方式应该采用邮票孔加V-CUT方式。
12、DDR的数据线和地址线过孔数量太多。
13、平面层改为负片。
等等.......在我们这边这样的板子是不允许打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时间方面还算可以,但是效果就不太理想了。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只对事不对人):
1、整板阻抗没控 ...

谢谢指点...我试着改改看...

网友:
偶来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这方面比我厉害点...指导下哈..嘿嘿

网友B:
搞了半天是ARM11的三星6410
这个封装有问题,不知道77哪里弄的封装,solder太大了
盲孔全打BGA焊盘上了
内电层用负片多方便。

我的机子卡,不看了

网友C:
谁发张图片来看看呀??公司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了半天是ARM11的三星6410
这个封装有问题,不知道77哪里弄的封装,solder太大了
盲孔全打BGA焊盘上了:l ...

这个不知道...我调用的库都是他们以前做核心板上面用过的6410的库...这个还真没注意到...我画的过程中两个solder层都没开...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发张图片来看看呀??公司下载不了

铜皮我隐藏了...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铜皮我隐藏了...嘿嘿...

LZ的布局很整齐。
不过lap提的问题很尖锐,也很正确。你要好好理解加油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布局很整齐。
不过lap提的问题很尖锐,也很正确。你要好好理解加油哟。

是呢...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又是个项目中的模块拼凑起来做一个新的项目...光整理原理图检查原理图就花了我不少时间...所以在layout上面有的毛糙...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注意...而且结构上也是个大麻烦啊...整的我手忙脚乱的好不容易搞出来了怕有些地方自己检查不到才发上来找大家帮我提提意见的...突然感觉EDA365很爽啊...人多力量大..看问题比较全面..省去我很多检查时间...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呢...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又是个项目中的模块拼凑起来做一个新的项目...光整理原理图检查原理图就花了 ...

网友A:
上传一张6410芯片扇孔图片。L1-L2盲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张6410芯片扇孔图片。L1-L2盲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张6410芯片扇孔图片。L1-L2盲孔板。

感觉比我的有条理很多啊...哎..还是经验不够啊...走线条理有点乱...

网友:
差分表层走得也太长了吧。,重要信号线要优先走内层,而且线间距也太小了。DDR的距离也太远了,丝印没必要全部框出去标把,而且丝印压着丝印了,电源孔什么的,打得有点密啊。一般同网络孔的间距是至少10mil。差分阻抗也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板子时间方面还算可以,但是效果就不太理想了。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只对事不对人):
1、整板阻抗没控 ...

不愧是大侠风范!不但技术水平高,而且做人做事也很到位!
我说话会稍微冲一些,我对这个板子的评价是:还不如换自动布线器来做还好点。
下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重新划分地层和电源层,保证每个信号层都有完整的参考层;
2. 重新计算所需要的线宽和线距以保证阻抗匹配;
3. 重新定义过孔以确认PCB厂可以加工;
4. 重新布局,比如内存应该按CPU的方向成90度放置;
5. 不要再犯类似BGA焊盘下放过孔这样的低级错误,建议出Gerber之前让有经验的人来检查一下。。。

。。。

谢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愧是大侠风范!不但技术水平高,而且做人做事也很到位!
我说话会稍微冲一些,我对这个板子的评价是: ...

楼上说的也不完全对,就针对第五条吧,
首先没有看见板子上面的只做工艺,所以焊盘打孔不一定错。
其次6410这样做并不意外,而且整个板子上都是这样打孔的,而不是个别的,但性能可比一般的扇出去打孔的效果好,只是这样做成本比一般的高出5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也不完全对,就针对第五条吧,
首先没有看见板子上面的只做工艺,所以焊盘打孔不一定错。
其次 ...

试问下,通孔在焊盘上SMT的时候有什么影响(过孔不是在散热焊盘上)?
DDR的盲孔当然可以打,但第二层的信号能不能控制阻抗呢。据我所知,1-2层盲孔,第2层的信号是没办法控制阻抗的。你说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也不完全对,就针对第五条吧,
首先没有看见板子上面的只做工艺,所以焊盘打孔不一定错。
其次 ...

如果你做过生产,你就不会说BGA焊盘下打孔是对的这样的话了。
BGA焊盘的整洁度和平整尤其关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试问下,通孔在焊盘上SMT的时候有什么影响(过孔不是在散热焊盘上)?
DDR的盲孔当然可以打,但第二层的 ...

建议你去下载SC6410 layout guide来看看6层,8层和10层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去下载SC6410 layout guide来看看6层,8层和10层是怎么做的。

不需要下载,我就做过一个6410的核心板,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下载,我就做过一个6410的核心板,呵呵。

牛啊!是不是盲孔4/8,通孔8/16, 3.5mil线宽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做过生产,你就不会说BGA焊盘下打孔是对的这样的话了。
BGA焊盘的整洁度和平整尤其关键。

您说的BGA焊盘尽量不打孔,这是对的。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打孔的。如果是0.4mmPIN距的时候就要在上面打孔了。当然啦,首先要保证板子能LAY出来的情况下,才来考虑优化问题。如果LAY不出来,考虑这些都没有啥意义,您说对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啊!是不是盲孔4/8,通孔8/16, 3.5mil线宽出来的?

果然是高手,一眼就看出了关键点!

楼主:
很感谢大家花费时间来看我的PCB并指出一些我的不足之处....
大家说到的一些我也很明白,关于阻抗控制差分阻抗控制层叠设置选择这些我也都很明白,我以前也是在一个专业PCB Layout公司出来的,那种公司都会明文规定Layout的要求或者有专门的小组来进行阻抗计算等等要求.
可是自从来了这个小公司以后感觉变化太大,这边做PCB完全没那么多的要求,有可能是他们做的要求不高吧,对于阻抗差分阻抗这类型的要求几乎是没有的,经常用到阻抗的地方就是GPS和GPRS的天线信号需要50Ω的阻抗要求,偶尔的高速USB差分需要90Ω的差分阻抗控制,其他的都没见过(主要是我也不会计算阻抗..汗..).
大家提出来的有些问题我也很无奈...这块PCB是将以往他们自己设计的6410核心板上面讲主芯片与DDR部分搬过来进行新项目开发的...我来这以后也变得很懒了...做这个PCB的时候我就直接将以往6410核心板上面不需要用的部分全部删掉了...想新项目的外框套用进了老6410核心板的PCB里面...确定好结构问题以后就直接开始Layout了...大部分规则和BGA扇出方式我都是参照以前的直接偷懒做的...(懒人伤不起啊)...
至于加工应该是木有问题的...因为以往的6410核心板那个项目已经量产很久了...也是发给兴森快捷做的...
大家提出来的其他的问题我都已经修改完毕了...谢谢大家了...
上传几张以往6410核心板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下载,我就做过一个6410的核心板,呵呵。

感觉比我那块核心板漂亮多了...我那块都绕成鬼了...自己看了都头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试问下,通孔在焊盘上SMT的时候有什么影响(过孔不是在散热焊盘上)?
DDR的盲孔当然可以打,但第二层的 ...

我只是说6410,这块芯片,没提到ddr,因为这块就像你说的必须要控制阻抗的,但是6410要控制阻抗,估计是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打到焊盘上面,这样内层的平面层不至于被割断,回流的路径就变小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做过生产,你就不会说BGA焊盘下打孔是对的这样的话了。
BGA焊盘的整洁度和平整尤其关键。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要不怎么加价50%呢?这么多钱不是白给的。针对盘中孔会用树脂塞孔的,表面工艺做沉金(这里只针对有6410的芯片),这样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当然想你说的那种情况是表面工艺做的是喷锡,因为小于10mil的焊盘做喷锡的话,焊盘会上不了锡的,会导致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要不怎么加价50%呢?这么多钱不是白给的。针对盘中孔会用树脂塞孔的,表面工艺做沉金 ...

呵呵...也是个高人啊...这个PCB我加工要求里面其中就是要求化学沉金的...
PCB今天已经发出去加工了...兴森快捷做的...加工费用6800大洋...

网友:
肯定要fanout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也是个高人啊...这个PCB我加工要求里面其中就是要求化学沉金的...
PCB今天已经发出去加工了...兴 ...

呵呵,算不上高人,我来个坛子里是学习来的,刚接触AD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也是个高人啊...这个PCB我加工要求里面其中就是要求化学沉金的...
PCB今天已经发出去加工了...兴 ...

预祝这6800没扔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算不上高人,我来个坛子里是学习来的,刚接触AD还请多多指教

好像是个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祝这6800没扔水里

你就乌鸦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说6410,这块芯片,没提到ddr,因为这块就像你说的必须要控制阻抗的,但是6410要控制阻抗,估计是不 ...

您说的对,6410芯片扇孔是没法控制阻抗的。我算过了,以表层3.5mil的线出来阻抗为180-200欧姆。盲孔L1-L2出来阻抗也是差不多200欧姆。但是出来后就可以按照50欧姆阻抗来控制的。当然啦,这样芯片管脚50欧姆出来,突然到200欧姆的信号线上,再突然到50欧姆的阻抗,不用我多少,大家应该都明白。呵呵。这是没办的办法,也只能这么处理,中国还没有哪家公司说可以控制这阻抗的。当然啦,如果层足够多,不考虑成本的话,阻抗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乌鸦嘴吧...

他的要求太严格了,数字板哪这么容易出问题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对,6410芯片扇孔是没法控制阻抗的。我算过了,以表层3.5mil的线出来阻抗为180-200欧姆。盲孔L1-L2 ...

呵呵,您说的对,既然不能完全控制阻抗,那么也就只能在性能和成本折中一下,视情况而定。

网友(2012-12-12):
盲孔打在焊盘上是问题吗?乱说。

网友:
新手围观,哇噻,这么多高手,看来得多上版让你们指教指教了

网友(2015-09-09):
我不懂,就看看高手点评

网友:
围观,看高手们点评....

网友(2015-10-13):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也不完全对,就针对第五条吧,
首先没有看见板子上面的只做工艺,所以焊盘打孔不一定错。
其次 ...

0.4mm BGA基本上都是打在焊盘上的。

网友(2015-12-14):
大神,能把你的板子的PCB发给我看看的吗?

网友(2016-12-22):
我也想下来看看

网友(2017-08-23):
还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