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多层电路板设计

楼主(2012-11-12):
多层电路板设计电源层分割是在布线前完成还是布线后完成呀???

网友:
布线前规划,布线后分割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布线后吧,因为要考虑时钟线、复位线等高速线的跨分割等问题

网友:
一般都会在布线后再分割内电层

网友:
    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