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器件离板边的距离要求有标准吗

楼主(2012-11-12):
现在搜寻了下,好像器件离板边的距离一般是5mm
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标准,
不知道这个距离是流传下来的,还是有相关标准呢?

了解情况的朋友,帮忙解答下。

谢谢咯

网友:
一般规定的是器件离传送边的距离.

网友:
回流焊设备决定的(传送边);目前市场上流行的设备基本上都要求5mm;波峰焊的话就要大些(也是设备决定的),推荐10mm

网友(2013-01-06):
太大了,3mm基本满足,同时要看元件面跟非元件面定的,还有进板方向。

网友:
如果有工艺边,不需要太担心,零件可以离单元板边1-2mm,主要看元件大小以及摆放方向,没有工艺边的话,零件离板边就至少5mm了,最好在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