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情况下需要电源层

楼主(2012-11-12):
经常在资料中看到电源层,但在实际工作中没遇到过

请问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置单独的电源层?

网友:
1)网络多
2)电流大
3)有PI要求
4)有EMC要求
楼下接着补充哈

网友:
    在直接走线不能满足阻抗范围的情况下。选用电源平面产生更高频段的控制,再高那就到芯片内部,内部做的好,外部很省心,或许一个大电容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