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解:端子不同排布,回损出现谐振情况

楼主(2012-11-12):
导体蓝色为地信号,其余为差分信号

一种排布为:
GGGG
SSSS
GGGG

一种排布为:
GSSG
SSG

两种排布回损差距很大:

楼主:
结果图:
实线排布为:
GGGG
SSSS
GGGG

虚线排布为:
GSSG
  GSSG

网友A:
你的头,是兔子还是袋鼠?
你仿的是什么?速率多少?

这东西没什么标准好坏,有时候要考虑xtalk。
GSGS
SGSG
也可以。

网友:
仿真不是给了你指引,GSSG-GSSG 较佳吗,楼上的 GSGS - SGSG ,是好的建议,结果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是兔子还是袋鼠?
你仿的是什么?速率多少?

现在不是说要改排布,而是排布定了:
GGGG
SSSS
GGGG
并且是差分形式,所以GSGS是不行的。

现在怎样做才能消掉损耗上的谐振(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