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AD采样环节的单片机系统的工作方式!!

楼主(2012-11-12):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系统中有AD采样芯片,需要一定的模拟时序才可以对它进行读写操作,单片机主循环里面有AD采样环节,如果单片机有按键中断的话,要不要在AD采样的时候把中断关掉,如果不关的话,AD采样时正好有按键中断发生,会不会对AD采样的时序产生影响?求高手作答啊。。。。。

网友:
你说的模拟时序,不知道你用的是单通道多次转换还是多通道序列转换或者是多通道序列多次转换

如果你用的是查询ADC12IFGX的方式,关外部中断。(STC单片机中建议是在ADC的时候关中断)

版主的建议非常好!我用的是外部ADC芯片,发现如果在ADC的过程中产生按键中断,ADC的转换结果就会受到影响,导致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