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上升时间的疑问,希望高手们看看,谢谢了

楼主(2012-11-12):
      本人菜鸟呀,最近在看喜好完整性方面的书籍,了解到是 信号的上升时间 引起了 信号完整性的问题,而不是频率,开始没有理解,看了一些论坛的帖子,有点眉目了,我有几点理解,大家看看对吗?

    1.信号的上升时间限制了信号的最高频率。

    2.如果一个器件发出的信号的上升时间很短很短,比如它发出了一个1GHZ的方波信号,并且在一个电路板上引起了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如果我用它发出一个1HZ的方波信号,由于上升时间相同,所以也会在该电路板上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是这样吗?

    3.如果是上面这样的话,即使我设计一个51单片机开发板,只要用到了上面的那种上升时间很短的器件,我也要用高速电路设计的知识去设计电路板咯?

网友:
基本正确

网友:
    书上是这么说的,说什么走线延时不能超出多少的上升时间,要不就会产生相关的效应

网友A:
    你的问题问的不错,说明你至少有大本的理论水平,而且正在从迷茫期向开窍期转变。说说我的看法吧:
1. 应该是上升沿和下降沿;我见过有芯片是下降沿快过上升沿的;
2. 基本正确,不过你的例子太极端;这样说吧,100MHZ和1Ghz所引起的串扰实际上和频率没什么关系,而是和上升沿,下降沿有关;但如果很慢,比如10Mhz,那就不会有什么串扰;
    3. 所以,由2,可以知道,如果频率走得很低,也可以不用高速电路来做;但养成良好的高速电路设计规范是很有必要的。

希望我的回复对你有所帮助,希望你早日渡过"迷茫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问的不错,说明你至少有大本的理论水平,而且正在从迷茫期向开窍期转变。说说我的看法吧:
    1. 应该 ...

    楼上的说法有点问题吧?!
    之所以很多完整性分析的书籍资料都表述成“高速电路设计”,而不是“高频电路设计”,就是因为在低速板(如100MHz)上也存在高速信号完整性问题。高频差不多都是高速电路,因为在高频电路中,信号的上升沿基本都很快;而低速板上也存在高速信号问题,就是因为信号的上升时间导致的。
建议各位学习高速电路设计的同志们看看电磁学,因为在高速电路板上信号不再是沿着你设计的走线而走,更多的是以电磁波的形式传播。所以在高速电路中,反射、串扰等SI问题与信号的上升沿关系很密切!

网友:
    5楼正确,鉴定完毕!

网友:
    SI这块挺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楼主可以这样去理解!!!

网友(2012-12-19):
    楼主所的不错,所以我们在选择时钟芯片时候尽量选择上升沿比较缓一点的。
在高速电路中,时钟上升沿可能过快,一般都预留一个电容位置,该电容可以起到减缓时钟上升速度。

网友:
    所有的信号传输(包括电源)情况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近似的实例,比较常用的类比就是管道效应(或水渠效应),水在渠中流,根据流速与渠道方向不同,会有反射、叠加、上冲、下冲,这和信号在PCB走线中传输是类似的。。。从本质上讲,信号在线路中传输与水在管道中传输是一样的。。。

网友(2013-01-20):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法有点问题吧?!
    之所以很多完整性分析的书籍资料都表述成“高速电路设计”,而不是“高频电路 ...

    恩 是这样的,而且上升时间是和芯片的制造工艺有关吧,现在即使频率不高的芯片也可能有很短的上升时间。

网友:
    都是高手,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