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id复位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12):
    大家好!
    请问下:

    ;;axlFormRestoreField()对grid有没有效,为什么我执行这个函数无效?
    ;;

    procedure( reset_grid()
          axlFormRestoreField(form "mygrid")
         )

    在第二次给“mygrid”的单元赋值前,我想清除掉第一次赋的值,我运行上面这个函数reset_grid(),但是不起作用,它会在第一次赋的值后面再增加第二次赋的值的,不知道为什么?allegro版本是16.3

网友:
    用GridCallBack吧,适应所有更改

网友:
    axlFormRestoreField针对GRID中最近修改的单元格有效,如果只是赋值,可以不用先清空再操作.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我找到了个函数axlFormGridReset(),正好是我想要的,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