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12):
    用DXP6.9画的PCB,转换pads文件后报了几百个错误,经过覆铜,内层的大量修改,错误只剩下几十个了,但自始至终都导不出ASCII码,是怎么回事?我郁闷死了,研究仿真好长时间了,到现在我们做的只要是稍微复杂的PCB都导不进去仿真软件,简单的板子还可以导进去。可是简单的板子基本上没有问题,也 不需要怎么仿真,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要做整板的仿真呀???那怎么做?
    你还是分开来做吧,这样会简单快捷一些。
还有,你用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整板的仿真呀???那怎么做?
你还是分开来做吧,这样会简单快捷一些。
还有,你用什么仿真软件? ...

    在这个版块还问人家用哪种软件,你搞笑了吧?小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版块还问人家用哪种软件,你搞笑了吧?小朋友

    有的人会发错呀,用ADS也可能到这里面来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版块还问人家用哪种软件,你搞笑了吧?小朋友

    二级会员竟敢教育四级会员

网友:
    protel到pads会有很多错误,需要修改一下,才可以到siwave里面,我帮人搞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