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号的jimmy的培训,谁有培训笔记,烦请分享下可以吗!不胜感激!

楼主(2012-11-12):
    11月10号的jimmy的培训,谁有培训笔记,烦请分享下可以吗!不胜感激!

网友:
常用接口方面主要差分线的处理,还有电源线
包地、待长、间距、过孔处理……
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太网部分(因为之前正好画过一块用的以太网的读写器):Jimmy把布局、走线、地的处理都说得很详细
还有USB接口和SIM卡座方面的,因为这两个也是自己所做常用到的。USB方面线长都说得很清楚,SIM座则是说到了时钟线、数据线、复位线的处理

楼主:
    额,能说说具体的处理方法吗?

楼主:
    RJ45  USB 还有SIM卡 都是常用的。  能解析下具体的注意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J45  USB 还有SIM卡 都是常用的。  能解析下具体的注意的方法吗

    以太网接口RJ45这方面要注意的东西就是:
    1、布局顺序:CPU--变压器--RJ45(其中变压器尽量靠近RJ45布局,不过有些RJ45是自带变压器的)
    2、变压器和RJ45底部的区域要全部挖空处理。
    3、除差分信号(走表层)外,其它信号线都要加粗(20mil以上)。

    这些是要点,只要把这些处理好了,其他的没什么太大的注意!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下次培训也能够参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RJ45  USB 还有SIM卡 都是常用的。  能解析下具体的注意的方法吗

USB差分线长度不超过1800mil(没记错的话),要包地,电源线加粗
    SIM卡时钟线、数据线、复位线要包地处理
以太网方面:布局-变压器靠近网口,网口芯片靠近变压器(网口不带变压器)
                             网口芯片尽量靠近网口(网口带变压器)
                    走线-尽量走表层,换层的话过孔需要注意处理
                        还有就是网口下方所有层挖空
                  网口芯片与单片机的通信方面:接受与发送数据线分组走,等长处理

    各种接口主要是差分线的处理:包地、如果不包地则需要把间距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接口RJ45这方面要注意的东西就是:
1、布局顺序:CPU--变压器--RJ45(其中变压器尽量靠近RJ45布局 ...

    谢谢分享。很有用! 还是有些没有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差分线长度不超过1800mil(没记错的话),要包地,电源线加粗
SIM卡时钟线、数据线、复位线要包地处理
 ...

    谢谢分享,不过 我还有些问题。
    1,RJ45,变压器下全部挖空,那网口芯片需要挖空吗?
    2,  换层的话,孔要怎么处理。地全包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不过 我还有些问题。
1,RJ45,变压器下全部挖空,那网口芯片需要挖空吗?
    2,  换层的话,孔 ...

1、只要变压器下面挖空,为啥要挖空忘记了%>_<%~,好像以前在帖子里见坛友解答过

    2、换层,孔不需要包住,但要保证差分对的过孔数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只要变压器下面挖空,为啥要挖空忘记了%>_

谢谢解答,呵呵,事实上我在坛子里有看过类似的帖子解答。不过答案太多,搞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有的说需要全部挖空处理,有的说可以包信号回流的地,还有的说为了保证阻抗的连续性,包地可以把差分对包起来,其他挖空。
    答案好多,不知道该信哪个的。。想找JIMMY说说他的看法,想找权威解惑。呵呵!

网友:
    什么时候培训的?怎么没看见通知,以后也想参加啊!

网友:
    好像有很多哦,我当时有笔记没有记全,支持分享!!

网友(点评):
我没做笔记,写字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