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厂的工程除了工厂的制程外还需考虑哪些方面的内容?

楼主(2012-11-12):
感觉若只是考虑工厂制程,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网友A:
主要是考虑工厂端的工艺参数和效率;成熟的工程师会了解一些设计端的电气参数、结构要素后端SMT焊接要求等,遇到问题时才能占在产业链的高度去处理;任何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做好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考虑工厂端的工艺参数和效率;成熟的工程师会了解一些设计端的电气参数、结构要素后端SMT焊接要求等, ...

的确  任何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做好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