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光绘后层的问题,一直很困惑。

楼主(2012-11-13):
一直搞不清楚,allegro导出的gerber文件,线路板生产厂如何识别哪个文件是哪层?难道不用管是哪层的吗?比如我定义:top,bot,gnd,vcc,厂家是怎么区别gnd是第二层还是第三层的?,谢谢了

网友A:
不是还有出说明文件啊!!光出你说的那些层肯定不够的啦!厂家还得知道你的板厚 叠层信息 钻孔文件 钢网  丝印  开窗等等信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还有出说明文件啊!!光出你说的那些层肯定不够的啦!厂家还得知道你的板厚 叠层信息 钻孔文件 钢网  丝 ...

谢谢你的回答,我看说明文件没有看到那个说明文件里面有,能不能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某公司的说明文件,出光绘时候填加一个层进去一起出的!!你论坛上找下出光绘的介绍。应该有的。

楼主:
好的谢谢,就是出光绘的时候添加到某一类上才行是吧。以后注意了。,也相当于一个说明文件。谢谢

网友B:
这个是你要在制版文件或者文件命名时说清楚的,一般我们层定义的时候就不会直接定义什么VCC,GND的,我们都是L2,L3,,或者就是一定要在制作规格书写好,第二层是什么第三层是什么,不然板厂会跟你工程确认,再不然就会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要在制版文件或者文件命名时说清楚的,一般我们层定义的时候就不会直接定义什么VCC,GND的,我们都是 ...

谢谢,一直以为在光绘文件中包含这些信息的。谢谢了

网友C(2013-03-27):
这个说明文件时怎么加上去的?有谁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明文件时怎么加上去的?有谁能具体说一下吗

添加format symbol,一般我们做模板时就加上了。